fp0 plc 高速计数器如何编程,用编码器测速度

楼主(2009-01-04):
fp0 plc 高速计数器如何编程,用于编码器测速度

网友A:
在PLC系统寄存器设置里 设置一下,高速计数器 (设通道),设好以后就读PLC里面的经过值就行了,FP0 是 DT 9044 DT 9048 等,有空QQ联系 :68103112

网友A:
编码器测速度 要写程序的

网友B:
选项---PLC系统寄存器设置---高速计数器----No.400  中设置好。将编码器脉冲接在对应的X上,直接在DT90XX中读取

测速度可以参考三菱的SPED指令嘛,按那个算法做个小程序撒

网友C:
用个定时器来做吧

网友D(2009-03-01):
1楼的完全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测速度 要写程序的

-R9010-------F1 DMV    DT9048     DT100

                      F33 D%    DT100        ?(请指教)       DT200

DT200应该是速度,可是上面“?”应该是什么?有知道的么?

网友F:
应该是时间!可以是K常数,也可以是指定DT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时间!可以是K常数,也可以是指定DT

各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G:
-R9010-------F1 DMV DT9048 DT100

F33 D% DT100 ?(请指教) DT200

DT200应该是速度,可是上面“?”应该是什么?有知道的么?

你要这样测速是不太达到的,要在一个你设定的单位时间内取DT9048来除你的时间吧?  而你用R9010?是???

网友E:
谢谢!  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是如何操作.

网友G:
这样看看可不可以用.

网友G:
要在中断中用,

网友E:
如果使用增量型编码器是否测出的速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