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机械的开关信号变成开关的电信号

楼主(2009-01-04):
比如液位浮球开关,原理如下:
液体都有浮力,而浮球系统(一般都有相应的辅助设备)是根据液体的浮力而配套制作的,当液位上涨时,浮球系统也相应上涨,同理当液面下降时也相应下降,当上涨或下降到设定的位置时,浮球系统就是会碰到在设定位置的行程开关(或其它微电子设备),从而使行程开关发出电信号

我想问问这个微电子电路 机械部分和电气部分接口这块是怎么接口的呀,接口这块通常都用哪些电路呀,只是想了解一下,通熟点给讲讲,谢谢!

网友A:
一般使用磁力感应(或尔器件等)\光电\和金属感应等处理这些信号

网友B:
你是进二次表的要开关量信号?        还是...................

楼主:
我不是做二次表的,只是对这个不熟呀,想了解一下

网友C:
这其实就是用浮球来控制上下液位通过液位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来控制接触器的电源,

楼主:
那这类传感器都需要接电源吧,我发现现实中都把这类传感器当成一个开关,就只接两根线,根本没有把零线或是直流24V电源的0V接进传感器,谁能讲讲是为什么呀

楼主:
按理说正负极同时引进去才能叫做一个电源呀,难道单引一个正极就行吗?

网友D:
一般使用磁力感应(或尔器件等)\光电\和金属感应等处理这些信号 单引一个负极就行

网友E:
不知道你的信号传给哪里。如果是PLC。一个简单但不可靠的方法就是用PLC的输入点做一个。

楼主:
还是比较糊涂呀,这类传感器看接线图只有三个接线柱“公共点”“常开”“常闭”,看意思根本不需要电源呀,难道“一般使用磁力感应(或尔器件等)\光电\和金属感应等处理这些信号”就不用电源吗,如果不用电源的话,我看这类传感器内部也是靠线引到外接端子上的呀

楼主:
电都不用的话,那传感器内部为什么会联有导线呢

网友F(2009-09-05):
电子式水位开关及控制器,耐污耐用,价格便宜。 参考网站是  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sh

网友G:
不知道你的信号传给哪里。如果是PLC。一个简单但不可靠的方法就是用PLC的输入点做一个

网友H:
不管是电源正极还是负极都可以做到只用2根线,浮球碰到的微动开关只要接入一个电源线,另外一头就是输出到控制器的输入端,很简单。3端线的传感器就是电子式的开关,表那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