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700变频器的速度组合

楼主(2009-01-04):
初用AB700变频器对它不是很熟悉,我想知道如果用数字量端子27  28做正反转,用30   31    32  做速度控制,现在我要作出五种速度这三个端子该怎样组合。我可不可以用30一速,用30+31做二速,用30+32+32做三速,用31+32做四速,用32做五速。

网友A:
有预置速度,通过这个可以设置

网友B(2009-02-04):
你可以用預設速度 自己設定要的速度

這樣就可以達到你需要的目的

网友C:
你的做法可行,理论上说你这样可以组合8种速度,我用过1336作连线的速度控制,除了接线外,还要在变频器上编程,对几个通道进行你需要的频率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