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编程软件怎么用

楼主(2009-01-04):
请教各位高手,S7300-的编程软件怎么用?怎样才能模拟程序?有介绍请发往我的邮箱,chdy163158@163.com,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编程软件版本号是说明一下?

网友B:
请说清楚你所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

网友C:
STEP7 V5.4 SP3

网友D:
不管是那个版本的   看编程手册吧

说怎么能说明白呢

网友E:
建议你先看一下SIEMENS的视频教程:STEP7 STEP BY STEP

在往后就看一下编程手册了:

STEP 7 - Working with STEP 7.pdf

STEP 7 - Programming with STEP 7.pdf

看完这两本就可以了。不喜欢发邮件太费时,你可以上SIEMENS网站上看一下。

网友F:
你说的是做仿真吧?可以这么做的!

网友G:
CD上有模拟软件了

网友H:
你说的是仿真软件吧.去网上找一个说明书吧.很简单的.

网友I:
你可以把英文改成中文比较好理解一点

1.工具栏上“Tools”

 2.“Options”

3.最左边一栏“General”

 4."Luanuage"里的“Chinese”

网友J:
楼主啊,这软件从哪下载啊?

邮箱:13815546701.ok@163.com

网友C:
在工控网的自助资料里边有。我给你发了一份,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C:
对:班长 关于

你说的是做仿真吧?可以这么做的!

内容的回复:

我的软件显示不出仿真器,仿真器为不可用状态,是怎么回事?

网友K:
那位大虾能发STEP5.3的中文编程软件。641436989@qq.com

网友L:
可以上网搜一下,好多可供下载的。

网友M:
12楼的那个不可用,是因为你需要下载PLC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