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可以做趋势图吗

楼主(2009-01-04):
VB可以做趋势图吗,要如何做,用什么样的控件,从哪添加。

网友A:
www.csdn.net上问

网友B:
可以呀。我刚做完一个比较复杂曲线显示、数据分析,数据报表的监控软件

网友C:
我还很菜,帮不到你啊

网友D:
用VB做趋势图在技术上肯定是可以的,但需要掌握很多不同领域的技术,不是简单的一两个控件可以完成的。一方面要会使用VB绘制图形,还包括放大、缩小、前移、后退以及时间跨度的设置,另一方面要会用VB从DCS系统采集实时数据,一般用OPC来实现,再一方面采集到的数据要保存起来,除了数据库的选择和使用外,每个数据的属性还要有配置,比如位号、数据类型、采样时间、压缩存储、量程、单位等等,总之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市面上有很多现成的商业软件可以提供趋势图的功能,你为何要舍近求远呢?

网友E(2011-11-10):
我也需要做这么一个东西,通过OPC采数据,并存入SQL都已经OK了,现在就是要做趋势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