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如何和WINCC进行连接?

楼主(2009-01-04):
 才学西门子PCL不是很清楚PLC和监控画面如何进行连接,监控画面直接调用PLC里定义的符号,还是WINCC里重新定义呢?希望大家指教下

网友A:
1、Wincc通过变量管理器中建立变量并指定PLC中地址

2、通过直接读取Step7的符号变量。

对于项目不大于400点来说,一般以方式1进行,对于项目点数比较多,那么以方式2更加快捷。

方式2的缺陷:在Wincc中不能对变量进行修改,必须在Step7中进行修改,并重新传输,点数大时,传输时间将是考验耐心与细心度的。

因此,如果楼主是单机链接,那也无需去考虑2了,另外,以楼主才学这个角度来看,掌握方式1是十分有必要的。

以上

网友B:
1、Wincc通过变量管理器中建立变量并指定PLC中地址

2.通过直接读取Step7的符号变量。

网友C:
Wincc通过变量管理器中建立通迅通道,设置好CPU系统参数,然后直接建立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D:
1、Wincc通过变量管理器中建立变量并指定PLC中地址

2、通过直接读取Step7的符号变量。

对于项目不大于400点来说,一般以方式1进行,对于项目点数比较多,那么以方式2更加快捷。

方式2的缺陷:在Wincc中不能对变量进行修改,必须在Step7中进行修改,并重新传输,点数大时,传输时间将是考验耐心与细心度的。

因此,如果楼主是单机链接,那也无需去考虑2了,另外,以楼主才学这个角度来看,掌握方式1是十分有必要的。

网友E:
估计楼主是还不知道怎么建立跟S7300的通讯连接吧?楼主是不是问的怎么建立跟300的通讯驱动?如果是,建议查一下深入浅出WINCC第三章。如果想学WINCC做必要的智力投资是可以事半功倍的。网上提问的方法是学不快的

网友F:
wincc中如何读取STEP7的变量呢?不知道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shw5760310@163.com

网友E:
建立了驱动连接之后,在变量编辑器里建立变量,通过调用PLC变量并命名之后再在图形编辑器里对你所命名的变量进行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