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显示DSP2.0故障

楼主(2009-01-04):
我手上有台达海利普-A系列3.7KW的变频器,继电器是吸合了的,现在上电显示“DSP2.0”,而且是一闪一闪的,修该参数是不能读取里面的内容,换掉93C56和M51957还是一样的故障。我把93C56取到好的机子上,把参数改成外部控制,然后换回来后就可以运行,但还是显示“DSP2.0”,能够正常使用,但看不到任何监视,求助大家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2011-09-14):
操作面板出现问题了!我遇见了一台同样的问题,开始以为是主板损坏,无意中发现用外部控制可以启动,并且驱动有输出信号。手头上没有面板可以替换检测,于是拆开面板,发现C08的贴片电容位置是空的,但是有焊过的痕迹,怀疑是时间久了脱焊导致电容掉了。通电状态下,用了个104P电容并联在C08两端,面板开始不闪烁,出现了久违了的频率信号。这个电容我试验过,用102P也完全可以使用。虽然不知道确切的数值,但是多次试机都完全正常了。

网友B:
提示一下吧 不是操作面板 是CPU的看门狗电路出问题了。检测一下。应该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