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电源点不亮由1个40W电感式整流器拖2支20W日光灯

楼主(2009-01-04):
如题,有个新装修好的办公室,为了满足消防要求设置应急照明电源,没有使用挂墙式的应急照明灯,使用了在日光灯里加应急电源装置,日光灯由1个40W的电感式整流器、启辉器和2支20W的灯管组成,加了一组40W的应急电源,接线正确无误,当电源切断后,就是点不亮灯管,问过生产应急电源的厂家,他们给的答复是这种1个电感整流器拖2支日光灯的方式确实点不亮,要么将电感整流器换成电子整流器,要么将1个40W电感整流器拖2盏日光灯改为2个20W电感整流器分别拖2支20W日光灯.问原因他们也说不清楚,望有知道的高人指点一下.另外除了上面的2种方法外还有别的简单可行的方法在不改变接线的情况下能使应急电源在断电的情况把灯点亮?

网友A:
应该是单个电感感应出的电压不足以点亮两个灯管,最好换成电子的,最简单的应是改成一只40W灯管

网友B:
原因是:

你的两个灯管的启辉器(跳泡)不可能同步的接通和跳开,那么也就是当其中一个跳泡跳开(触点断开)时另一个就是在接通状态,所以永远也建立不起来瞬间的高压来启辉任何一个灯管。

尝试的改动:

你把两个跳泡改用一个启动:将两个灯管并联起来共用一个跳泡 试一试。(只是设想,没试验过,不知道是否可以。估计可能是因为两灯管的启辉电压不同而有一个不亮。)

网友C:
你要选用110v的启辉器才行,我在一些灭蚊灯上遇到过这种情况,要用110v的启辉器的!

网友D:
分析日光灯的工作原理不难发现一个镇流器带不亮两个灯管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E:
有这么小的应急电源吗?据我所知应急电源很少有小于0.5KW的

除非楼主的不是应急电源

网友F:
呵呵,是的我所知道的最少的也是500W,好像这些东西在断电的0.几秒内反应,要重新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