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求助!!

楼主(2009-01-04):
大家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一拖二的伺服驱动器啊!!

知道的给我说下!要-40°的!!!急!!

网友A:
我有-40的,但没听说过一拖二。

网友B:
呵呵,这样做的十分稀罕

网友C:
所谓一拖二的伺服也无非是一个壳子里装了2套驱动单元,共用电源和主控芯片,但反馈接口和功率接口必然还是分立的了。国内的可以看看北京金保孚。

为什么要一拖二?省成本?

网友D:
上位机给一个信号用个接口板分成2路分别给2个驱动,这么做可以么?

网友E:
国内可以考虑往这方面发展,哈哈。

网友F:
波恩   3楼 回复时间:2009-1-5 8:26:24

所谓一拖二的伺服也无非是一个壳子里装了2套驱动单元,共用电源和主控芯片,但反馈接口和功率接口必然还是分立的了。国内的可以看看北京金保孚。

为什么要一拖二?省成本?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