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60KVA变压器低压接线端漏油怎么办

楼主(2009-01-04):
低压接线柱在往下拧螺丝卸线的时候,不小心把螺栓拧断啦,接线柱随之倾斜,下端就开始往出漏油啦,只能用重物压住接线柱才不漏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哪能修,需要多少费用?

网友A:
去机加车间加工一个螺栓换上就可以

找变压器修理厂去修3000左右

网友B:
我这一台变压器低压侧瓷瓶也冒油,估计是橡胶圈老化,也正待处理。

网友C:
先放出变压器油,再拆除上盖,加工一个相同的螺杆更换后,照原样恢复就可以了

楼主:
问下变压器上盖怎么卸下,好像是和铁芯一体的,好重,应该是用行车吊变压器上的两个吊环整体取出的,那就麻烦啦

网友D:
把变压器上面所有的螺丝拆除就可以

网友E:
         变压器上盖和铁芯是一体的,如果没有内部没有压力的话直接拿行车或叉车吊变压器上的两个吊环整体取出,就好了,如果有压力,就要卸压,然后再吊,不然会喷油的,找一个天气晴朗,没有扬灰的时间修,尽量在几个小时里修完。

        还有如果是进户变压器,会涉及到产权问题,供电局会来找麻烦的。因为电能表之前的所有东西企业是没有权利动的,不要说你偷偷搞人家不知道,在配电柜那里有一个远程监控器,可以知道用电的情况,可以远程停你的电,还有维修的话你会涉及到高压的,安全是个问题,如果知道了会罚款的,你有可能会被开除或者电工证被吊。就算不知道你能得什么好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这个生意不划算

       如果你是老板,不怕罚款,又不怕死,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就是在供电局停电的时候你搞。他们就不会知道了,除非你很倒霉。

      以上是肺腑之言啊!!!!欢迎交流HZH108475997@TOM.COM

网友F:
昂  涨知识了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实挺严重的,弄不好这台变压器要报废啦。我已经放出一桶油来了,然后把上盖的螺丝都取下了,四个人用撬杠穿进吊环往上抬都抬不动,其他大的工具是进不去配电室的,而且听说变压器里要保持真空,我们也没法做到

网友E:
真空到无所谓,关键密封就可以了。搞个手拉葫芦方便,1T的就好了。4个人搞不动160的变压器的铁芯???好奇怪???没吃饭???还是没发工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上盖和铁芯是一体的,如果没有内部没有压力的话直接拿行车或叉车吊变压器上的两个吊环整体取出,就好了,如果有压力,就要卸压,然后再吊,不然会喷油的,找一个天气晴朗,没有扬灰的时间修,尽量在几个小时里修完。

        还有如果是进户变压器,会涉及到产权问题,供电局会来找麻烦的。因为电能表之前的所有东西企业是没有权利动的,不要说你偷偷搞人家不知道,在配电柜那里有一个远程监控器,可以知道用电的情况,可以远程停你的电,还有维修的话你会涉及到高压的,安全是个问题,如果知道了会罚款的,你有可能会被开除或者电工证被吊。就算不知道你能得什么好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这个生意不划算

       如果你是老板,不怕罚款,又不怕死,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就是在供电局停电的时候你搞。他们就不会知道了,除非你很倒霉。

      以上是肺腑之言啊!!!!欢迎交流HZH108475997@TOM.COM

见解独到

网友H:
揭开顶端  自己换一个   没干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