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发INVT故障英文字母

楼主(2009-01-04):
我厂有一台英威腾G9系列110KW变频器今天上电,面板发INVT一闪一闪英文字母。还没有开机。查5V,24V,+15V,-15V正常,380V输入电压正常,VPN没有电压,具体是哪个元件坏呢?有哪位师傅知道,请告诉小弟,谢谢

网友A:
如果发展到谁都知道哪个元件都坏了,那不是此人很牛?或者说变频器就那么简单.

网友A:
慢慢找吧!没有人会告诉你是那个元件坏了.大家也就告诉你一个思路.

网友B:
是自检不过
问题比较多,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