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见过这样的接线吗?

楼主(2009-01-04):
在检修一台设备时发现,控制电路是如此接线,大家谈谈看法。

网友A:
没见过,省个辅助触点。设备运行应该没有问题。接触器没有空余的常开触点了吗

楼主:
接触器的辅助常开触点闲着,没有使用,唉!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用的,第一次见。

网友C:
高手,没有碰见过。........................

网友D:
用是可以用,就是相序搞错了要短路的。而且不安全,接触器2次主触头带电

网友E:
能用,不好用,也不规范,能省多少东西?为了日后的维护,还是规范点

网友E:
控制回路个人倾向于220V的电,维护时,比较安全,特别是更换按钮、指示灯等

网友F:
我在我们设备中见过一次,印象不深了,当时由于那部分的电机已经不用了,控制线路留在上面,被我一次整理线路时拆掉了。

当时也没细想合理不合理,还是楼主有心人。

网友G:
特殊时候不错的的急招,不足是停车时电机线圈带电。以前在老设备老图纸上见过。

网友G:
呵呵,真是热贴啊!三楼后看帖,八楼后发帖。

网友H:
这属于画蛇添足,接触器下端头的这一路没必要接

网友I:
这样可以

网友I:
这样可以做个简单的   缺相保护呀..........................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呀.........................

网友J:
如果接触器是380V的用起来应该没问题,哈哈,还省了个常开触点,能自锁,确实是高手!

网友G:
缺相保护做不了的。you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属于画蛇添足,接触器下端头的这一路没必要接

要接的吧,不接怎么自锁啊?除非常开按钮是自锁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用是可以用,就是相序搞错了要短路的。而且不安全,接触器2次主触头带电

顶五楼!这是最好的见解

网友L:
   高 高高高高高高   没见过。

网友M:
好多老家伙都这么接的!

网友N:
纯粹是违章,检查接触器或者电机时会触电。

网友O:
他那个SB1不老坏才怪

网友P:
电气隐患的所在,第一次见这么接线的,的确是高手啊,新手玩的没这么高,

网友Q:
太危险了

网友R:
相序搞错了要短路的。而且不安全,接触器2次主触头带电

网友S:
第一次见。的确是高,危险

网友T:
太牛了,牛年牛事多,!!

网友U:
违章作业,不支持!!!!!!!!!

网友V:
这种接法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为本电路在不工作的情况下相电源通过sQ,km,sb2,经电机线圈直至km二次触点全部带电.危险!!!

网友W:
可以做基本的自锁控制和零压保护、超行程保护,但有2点疑问,也许会导致故障或误动作,与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吧

网友W:
其一:假设电源为R、S、T三相,电机进线侧为U、V、W,那么如果电机星形接法,中性点对地绝缘良好时尚无危险,如果中性点对地绝缘不好,有可能经过T相---SQ---KM---SB2----U相绕组----中性点-----地(或者机壳体)形成220V电压的交流回路,这样要看电机U相绕组串联KM线圈后的阻抗大小,如果恰好适度,就会在上述回路中有足够的交流电流通过,这样即使不按按钮,KM也会意外吸合!

网友W:
其二:如果在设备运动到极限行程后触发行程开关SQ,这时应该KM立即失电,电机应该立即停止。但是如果恰好由于误操作而按下SB1,或者由于SB1触点老化而粘连,那么电机仍旧会继续运动,因为通过SB1闭合的触点而使得电机U相得电,单相通电时由于先前的运动惯性电机可能继续运动(这时输出力矩会小些,但如果负载不大就会维持原先运动),电机会失控,而且单相通电会烧电机(此线路恰好也没有过载和短路保护)

网友X:
万一接触器的触点因为过流等原因粘死了  那可就麻烦喽           我们这里经常出现触头粘死等现象

网友W:
从安全角度看,在电机不工作时,电机绕组和接触器2次侧反而会带上危险的电压,按照一般的习惯,认为不工作时,电机和接触器二次侧应该不带电,这就是安全隐患,容易导致安全事故

网友Y:
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Z:
完全可以使用!多买几个灭火筒!

维修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绝缘手套!

网友Z:
多加个熔断保险

你会亏本??

网友Z:
我再估计是你家自己生产的接触器??

不带辅助触点???

网友AA:
请问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

网友AB:
危险,千万不要这么做,严重的时候会死人的。

网友AC:
为了节省另购辅助触点的费用?

网友AD:
可以启停但线路缺点也是很明显的,舍弃

网友AE:
为了安全着想,尽量不要用这种方法。

苏州最具专业的自动化技术传播平台

www.plant-auto.cn

网友AF:
这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比如救灾时拿来就用。平常使用让维修人员吃药,没道德的东西!

网友AG:
1、这个电路乍看起来是可以工作的;

2、但是仔细分析就有问题:

1)如果启动过程,接触器的主轴头不同期,恰好是第一相滞后,就会有大电流通过启动按钮进入电动机;

2)如果是停车过程,接触器的主轴头不同期,恰好是第一相超前断开,就会有大电流通过停止按钮进入电动机(如果按钮无法分断此大电流);

3)在电机停车期间,只要隔离开关闭合,系统接入电源,电动机就带电,不安全;

3、越是破旧的控制系统,越是不能这样接,如果这样接,越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AG:
4、所以不同意楼上所说的“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紧急情况也没有必要这样接,因为这样接没有省什么东西,纯粹是不守规矩的胡来!

网友AH:
可以用,不过是临时的

网友AI:
象这个样子的接法让我刮目相看,牛!

网友AJ:
悲哀啊!!维修电工就是在这样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电“SI”的哦!!!!

网友AK:
引用 网友AG:

1、这个电路乍看起来是可以工作的;

2、但是仔细分析就有问题:

分析的周到

1)如果启动过程,接触器的主轴头不同期,恰好是第一相滞后,就会有大电流通过启动按钮进入电动机;

2)如果是停车过程,接触器的主轴头不同期,恰好是第一相超前断开,就会有大电流通过停止按钮进入电动机(如果按钮无法分断此大电流);

3)在电机停车期间,只要隔离开关闭合,系统接入电源,电动机就带电,不安全;

3、越是破旧的控制系统,越是不能这样接,如果这样接,越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AG:
也许接线时,没有分清楚位置,认错了位置,结果出现了这样的错误!不是故意为之。

网友AL:
用是好用,只是临时的,只有在辅助触头坏了的情况下

网友AM:
牛!高 高高高高高高 没见过。

网友AN: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过,-牛

网友AO:
你这接法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理论能通过!实践也能通过!效果不好。这样接就没分一次和二次了,因为SB1 作了启动的短时主回路

网友AP: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用是可以用,就是相序搞错了要短路的。而且不安全,接触器2次主触头带电

顶五楼!这是最好的见解

网友AQ:
控制回路还是220的安全啊!

网友AR:
同意47楼的看法!!

网友AS:
引用 网友N:

纯粹是违章,检查接触器或者电机时会触电。

网友AT:
此贴有待高手解答!!!刘志斌高人的解答中第一条、第二条在下不敢苟同,似乎过于苛刻,拙见!!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F:
引用 网友AG:
4、所以不同意楼上所说的“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紧急情况也没有必要这样接,因为这样接没有省什么东西,纯粹是不守规矩的胡来!

支离破碎的时候,西拼八凑怎么不能用!等你找来器件什么东西也没了!这不是省不省东西的问题!不守规矩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四平八稳呆惯了!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想这是胡来吗!

网友AF:
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招数!

网友AF:
平常使用当然是违章,而且是没有道德的!

网友AU:
太不合理了

典型的反面教材

网友AV:
第一次,哪些说可以的,有没有想过要是我按下启动按钮时间长一点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W:
这就是违章操作!!!简直太有才了

网友AX:
这是老线路   以前的接法

网友AY:
牛年牛事多,真是高r

网友AY:
牛年牛事多,真是高手.

网友AZ:
这种接法以前好像在哪见过,不好

网友BA:
没见过,算是上了一课

网友BB:
能用,就是不安全。能想到这种接线方法也真够牛的!

网友BC:
我就怎么接过线,这个问题看你怎么去看,和去理解,不是所有的设备都怎么接线的,在应急的情况下,辅助接点坏了,为了设备的运转和生产,采取的应急措施,也知道是不安全的,但为了马上生产也就怎么处里了,我们的维修人员都是知道和理解的

网友BD:
特殊时候不错的的急招,

网友BE:
l设备有这么接的.电路没有问题,假如接触器接点超前或滞后引起故障,这样的接触起器无论在什么电路都会有问题.

网友BF:
严重的电气白痴  不知道怎么开起来的

网友BG:
见过偷工减料的,没见过这么偷工减料的。

网友BH:
              第一次见到。

          略看一下,貌似还能工作~

网友BI:
能这样的接人应该比较聪明,想法不错,但有欠考虑,安全意识不到位.

网友BJ:
不安全也没有这个必要,要是常开触点没有了,加一个辅助触头不就好了吗,干嘛搞得这样麻烦,又不安全。

楼主:
看到大家的讨论,非常好,真是各抒己见。

当时的情况如下:

1、此设备为一台汽车维修用举升机,电动机3KW只带液压泵;

2、此设备较新为近几年生产;

3、确实是正常使用的;

4、此图是我根据接线汇出来的,绝对不是造的;

5、提出来的目的是大家讨论起优缺点。

说实在的,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接线。

网友BK:
呵呵,见过有创意的,没见过这么有创意的。建议宁可多花些钱,也要保安全。

网友BL: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结发,真牛

网友BM:
挺好的,有时接触器辅助触点坏了,可以这样临时接线。但是考虑到通用性,最好别这样做,因为有时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网友BN:
老设备有这样的接法,我也见过,但第一次接触就搞晕了.呵呵,现在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接线了.

网友BO:
呵呵,厉害,有创意,第一次看到.

初一看还以为不对,仔细一想还是行得通的哦,高.

电机有一相始终带电,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BP:
特殊时候不错的的急招,不足是停车时电机线圈带电。

网友BQ:
第一次看见这样接法,存在一定的危险,最好不用

但是有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会用

工作中小心

网友BR:
假如这台电机烧坏了,又没拉空开,去拆线的话触电的机率是很高的。

网友BS:
电机线圈带电,,真太有才了

网友BT:
顶了,谁也不会在刚开始这样做,肯定是现场着急的.反映了作者脑子非常灵活.牛

网友BU:
以前用过,那是接触器的自锁点坏了,急用,没有办法采用的。不支持长期使用!

网友BV:
很正常啊!

网友BW:
用是没有问题,我估计是接触器的触点用玩了,或者已经损坏无法用,而用的临时方法

网友BX:
这应该是应急用的吧.可能没有好的接触器了吧??????????

网友BY:
如果主触点由于大电流粘住那就危险了,牛年太牛了!!!!!!!

网友BZ:
引用 网友T:
太牛了,牛年牛事多,!!

网友CA:
俺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接线的,各位还是不要学他的好,按规范来没错的

还是不要这样创新的好

网友CB:
引用 网友AG:

1、这个电路乍看起来是可以工作的;

2、但是仔细分析就有问题:

1)如果启动过程,接触器的主轴头不同期,恰好是第一相滞后,就会有大电流通过启动按钮进入电动机;

2)如果是停车过程,接触器的主轴头不同期,恰好是第一相超前断开,就会有大电流通过停止按钮进入电动机(如果按钮无法分断此大电流);

3)在电机停车期间,只要隔离开关闭合,系统接入电源,电动机就带电,不安全;

3、越是破旧的控制系统,越是不能这样接,如果这样接,越是容易出问题!

这样接确实太危险!!!

网友CC:
用倒是没有问题,只是不符合常规,检修时也不方便,很容易发生事故,建议还是按照常规接法接得好!

网友CD:
用是能用,但是不规范,这种情况只有在接触器辅助触点损坏、没有备件但设备又不能停,临时处理时的应急方案,一旦有备件一定要按规范接!

网友CE:
引用 网友C:

高手,没有碰见过。........................

网友CF:
呵呵,很有意思的图纸啊,不错啊,

网友CG:
SB1为什么要老坏呢?我不理解了

网友CH:
很好 很强大  触摸启动控制

当操作工摸到电机的输入端,KM就吸合了,直接启动电机。

哈哈哈哈哈

网友CI:
头次见,高手

网友CJ(2009-02-14):
见过这么接的

但是

有点儿

网友CK:
应急时可以考虑一下,但不建议这用,不安全!

网友CL:
这个图能看懂。多来些能看懂的图。谢谢

网友CM:
1图画的别扭,省个辅助触点没什么好的

2线圈烧毁、接触器触点粘连时,你就麻烦了

3维修不便,相序不能错

网友CN:
可以使用!有创意!

网友CO:
        从安全角度看,在电机不工作时,电机绕组和接触器2次侧反而会带上危险的电压,按照一般的习惯,认为不工作时,电机和接触器二次侧应该不带电,这就是安全隐患,容易导致安全事故 。

       虽然电气原理是正确的。但极为危险,谁都想不到,主接触器断开时,电机的接线端竟然还有电。

网友CP:
没见过,不过确实高!!!!!

网友CQ:
您好,我公司生产直流屏监控器、功率因数控制器及交直流成套柜。如有需要敬请致电我公司,我们将用合理的价格、过硬的品质和售前、售中、售后周到的服务来赢取贵公司对我们的信心。

0316-3364337
联系人:王升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cneclub.com/co.asp?id=181

网友CR:
见过.特殊时候用

网友CS:
太危险了.如果相序搞错了.就短路

网友CT:
要不的哟,不规范也不安全

网友CU:
干了N年维修第一次看见这接法。学习了。

我可不想碰它,我怕

网友CV:
学习了刘志斌老师说的有道理

河南人:鲁 漫

网友CW:
果然是高手啊,亏你想得出

网友CX:
还真没见过有点意思!!!!!

网友CY:
个人认为 可以使用 但安全最重要啊 控制回路电源还是低压得比较好

网友M:
但是你们分析没?这个电路可以做缺相保护!

网友CZ:
太危险了,不合要求,绝对不能这样子使用

网友DA:
小电机应急时可用,但10KW的引风机你采用吗?????

网友DB:
引用刘志斌  这个电路乍看起来是可以工作的;

2、但是仔细分析就有问题:

1)如果启动过程,接触器的主轴头不同期,恰好是第一相滞后,就会有大电流通过启动按钮进入电动机;

2)如果是停车过程,接触器的主轴头不同期,恰好是第一相超前断开,就会有大电流通过停止按钮进入电动机(如果按钮无法分断此大电流);

3)在电机停车期间,只要隔离开关闭合,系统接入电源,电动机就带电,不安全;

3、越是破旧的控制系统,越是不能这样接,如果这样接,越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DC(2009-09-19):
    从电路图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三相电机点动电路,外加热保护或某限位的电路。就电路本身而言除去电路设计不严谨外,没什么大问题。只是画电路图的师傅让人实在不敢恭维。

    首先,电路的条理不清楚:一般情况下分————三大块:上面为三相四线电源;左边是被控制电路;右边为二次回路控制电路。

    其次,电路一般只引入两根线:一根习惯称为公共线;另一根为控制线。

    只有这样画出的电路图,条理分明/一目了然,电路分析起来轻松自如。

    以上只是本人的一些粗略的看法,不到之处请批改。

网友DC:
    至于常闭/常开中间的哪根线,是极其错误的,是原则性的错误。不管能否工作是不允许的。我认为没必要讨论其怎样怎样

网友DC:
    对不起常闭、常开中间那根线是我看错了。设计该电路的人是认为这样省掉了辅助触头,因为少用了器件故障率下降。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交流接触器的该相触头接触不良时,还起到一个断相保护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另外一根控制线可以通过气囊延时后接接触器下端另一根。这样能够做到两相断相保护。但是这不合符规范要求。从整个电路分析肯定能可靠运行,并且也肯定不会出现什么安全问题。

网友DD:
这SB2很快就会发热或烧坏的 也很容易起电弧!!!!!!!!!!!!!

网友DE:
可以用啊,真是没见过,原来什么样的接法都有,牛!。。。

网友DF:
呵呵如果自锁触头这相缺相的话,而电机起动电流又大于SB1这段线所能承载的最大值,那样就不知又要出现什么事故了,即使是控制回路有过流保护那故障率也不会比用辅助触头来的少,其它的问题就没多考虑了

网友DG:
这样接法纯粹多余,不要用

网友DH: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高手吗?

受教了,能想出这种方法的人,绝对是甜菜

网友DI:
都是高手啊···

网友DJ:
临时可以用

网友DK:
这个帖子应该给个奖状, 定死你

网友DL:
挺有意思的,不过不规范不提倡!

网友DM:
非常危险,害人害己

网友DN:
牛,确实牛,不过小心触电

网友DO:
用是可以用,就是不安全呀

网友DP:
我第一次见

网友DQ:
真是高手啊,有才啊服了

网友DR:
可能是长开坏掉了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DS:
47楼说得好,我同意他的说法。

网友DT(2009-11-18):
主触点代替辅助触点,可以。但是电机侧总有电太危险建议别用

网友DU:
接线的是高手,二楼的也是高手!

网友DV:
启动和停止按钮搞错了,什么后果

网友DW: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

网友DX:
高人 没这样玩过

网友DY:
头一回见

以前也没想过能这样接

谁想出来的

网友DZ:
应该可以做点动使用吧

网友EA:
看才到这样的控制方法觉得很意外。但看了最佳回复后自感要多向大学学习呀

网友EB:
估计这接触器没有常开触头,不然不会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使用的。这个只能临时用用。不能长期使用。不安全

网友EC:
  有很大的隐患

网友ED:
。在生产中没有接触器更换,临时用是可以的,不影响生产,但下班后一定要买新的换上。以绝后患

网友EE:
好像有点太 危险了!!

 没有见过这样的接线,太 胆大了!

网友EF:
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个临时措施,距离远或穿管什么的,加线不大好做,这个是可以的,他是点动工作。偶尔为之。

网友DD:
当心触电  用电安全啊

网友DG:
这样接法是错的,但可以正常使用有隐患存在,为什么有辅助触头不用,偏偏这种接不明白?

网友EG:
绝对错误,从来没见过,这是个外行吧

网友EG:
绝对错误,从来没见过,这是个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