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锁存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9-01-04):
我公司用三菱PLC主模块是128点,程序中用了几个锁存继电器,但是断电后锁存继电器没有起到断电保存的作用。

(从与PLC相连的触摸屏中可以看到锁存继电器的内容)请问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网友A:
三菱PLC型号,是FX2N吗

用的什么编号的继电器?

网友A:
FX2N:

M0至M499 不锁存继电器(可变更为锁存)
M500至M1023 锁存继电器(可变更为不锁存)
M1024至M3071 锁存继电器(固定)

网友B:
楼上的兄台说的对。你看看你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你看看你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你用的锁存继电器是哪几个?PLC的型号是什么?

这些都说清楚了才行

网友E:
具体的要说清楚

程序中有没有复位的,有些断电保持区是可以更改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忙。根据你们的分析问题已经找到了,原设置是M310~M1023,可能是误操作致使恢复为默认设置M500~M1023.谢谢了

网友F(2010-06-27):
我想知道Q系列PLC中,锁存继电器(L)如何使用的,那位能举例说明下谢谢

网友G:
这个问题 你如果用OUT 肯定是不行的  用SET M500 .. 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