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的存储器问题

楼主(2009-01-04):
哪位高手能讲解一下三菱PLC上插的存储器(好像是EPROM)起什么作用,是起到扩展存储的作用吗?

它和锁存继电器有什么作用吗?谢谢了

网友A:
三菱PLC原来带的是RAM内部存储器。如果安装可(EPROM)        (EPROM) 就代替了RAM 在程序执行时先执行(EPROM)    锁存继电器就是掉电保持功能

网友B:
ROM:Read 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在ROM中的内容只能读不能改,是在工厂里用特殊的方法被烧录进去的。
PROM:Programmable ROM,可编程ROM。用户可以用专用的编程器将自己的资料写入,但是这种机会只有一次,一旦写入后也无法修改。
EPROM:Erasable Programmable ROM,可擦除可编程ROM。芯片写入要用专用的编程器,可重复擦除和写入。
还有更高级的一种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OM,电可擦除可编程ROM。它的写入、擦除不需要借助于其它设备,是以电子信号来修改其内容的。用厂商提供的专用刷新程序并利用一定的编程电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写内容。
(2) (EPPROM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 EEPROM 可以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有信息,重新编程。一般用在即插即用。
EEPROM(电可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是可用户更改的只读存储器(ROM),其可通过高于普通电压的作用来擦除和重编程(重写)。不像EPROM芯片,EEPROM不需从计算机中取出即可修改。在一个EEPROM中,当计算机在使用的时候是可频繁地重编程的,EEPROM的寿命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考虑参数。EEPROM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闪存,其应用通常是个人电脑中的电压来擦写和重编程。DRAM断电后存在其中的数据会丢失,而EEPROM断电后存在其中的数据不会丢失。 另外,EEPROM可以清除存储数据和再编程。)

网友C:
现在的大容量PLC多得去了,为什么还要加扩展存储,这样速度和可靠性都会受到影响啊。

前几天还有人向我推荐汇川的PLC,听说和三菱完全兼容。还说最大容量大24K步,甚至更大,达到3U的水准。

还有欧姆龙的CP1H的容量也还可以,不过我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