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所有交流伺服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2009-01-04):
            在用了多个进口品牌(日本的,欧美的)的伺服后,用它们提供的示波器软件在线监测,发现速度波动好的正负2-3转, 差的正负10转左右,动态修正时间好的5-10毫秒,差的20毫秒以上。若负载变动更大,上述数据中的波动幅度越大。某日本知名品牌的技术规范标明:在负载力矩变动为80%额定力矩的条件下,其速度波动为0.01%。但按上述数据,达不到啊,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若按上面测得的波动幅度和反应时间,我的设备不能用,郁闷中 .

       我用的伺服电机转子是永磁的(不是感应式),有17比特高分辩率的编码器或正余炫旋转编码作速度反馈,电路处理是双DSP芯片,处理速度够快了,但电机速度还是波动.

网友A:
要看所用的编码器反馈分辨率到底是多高。举个例子:松下A4,2500ppr,6KHz速度采样率,速度检测分辨率36rpm,其软示波器结果也是如此;三菱J2,17bit,4.5KHz速度检测分辨率,速度检测分辨率约3rpm,其软示波器结果约1rpm,估计做了内部均化。

0.01%的速度波动率,日系通用伺服肯定没戏(也许安川的Σ-V会例外,不明确哟!),可别被鬼子忽悠了。

“动态修正时间5-10毫秒,差的20毫秒以上”———也是很正常的表现。

网友B:
看不太明白但还是支持,

网友C:
指标是多少?

速度波动率0.01%,非常怀疑。。。

网友C:
还一个办法,就是加大控制电机的功率,如果有80%的负载变化,我觉得相应配置的伺服能达到0.3%的速度波动率就很优秀了。

网友D:
0.01%的速度波动率?那估计是在一个足够大的时间尺度上匀速转动并滤波后的结果,即不是瞬时波动,更不是力矩变动过程中的指标
小日本的指标给人的歧义是很大的,根据你说的那个要求,估计要直接去找找尽可能好的伺服,通用伺服基本没戏。

网友E:
对:波恩 关于

要看所用的编码器反馈分辨率到底是多高。举个例子:松下A4,2500ppr,6KHz速度采样率,速度检测分辨率36rpm,其软示波器结果也是如此;三菱J2,17bit,4.5KHz速度检测分辨率,速度检测分辨率约3rpm,其软示波器结果约1rpm,估计做了内部均化。

0.01%的速度波动率,日系通用伺服肯定没戏(也许安川的Σ-V会例外,不明确哟!),可别被鬼子忽悠了。

“动态修正时间5-10毫秒,差的20毫秒以上”———也是很正常的表现。

"松下A4,2500ppr,6KHz速度采样率,速度检测分辨率36rpm,其软示波器结果也是如此"

这个应该是松下的速度计算不精确。 在这种境况下采用M/T法测速, 在固定的编码器线数后,精度只取决于测量脉冲频率。 36rpm是松下采用了低成本的测量方法,建议查查M法、T法和M/T法测速的区别。但是采用速度环可以校正这个低分辨率,补偿转速输出性能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松下A4,2500ppr,6KHz速度采样率,速度检测分辨率36rpm,其软示波器结果也是如此"

这个应该是松下的速度计算不精确。 在这种境况下采用M/T法测速, 在固定的编码器线数后,精度只取决于测量脉冲频率。 36rpm是松下采用了低成本的测量方法,建议查查M法、T法和M/T法测速的区别。但是采用速度环可以校正这个低分辨率,补偿转速输出性能

网友A:
很高兴有机会与“bookujs2005”讨论反馈分辨率与速度检测能力的话题。

松下A4的2500ppr检测分辨率和6KHz速度环采样率对应的36rpm速度分辨率恰好是M法的检测结果,采用T法或者M/T法确实可以在高于36rpm的速度段获得更细腻的速度检测能力,这是做伺服的人公认公知的事实,但低于36rpm的速度段,即便是采用T法或者M/T法也必须降低采样率才能提高速度检测分辨率,这样一来,速度环的响应能力就势必受到影响,至少是低速段的响应能力将大打折扣。这也正是本人在其它帖子中主张高检测分辨率的理由。

至于“但是采用速度环可以校正这个低分辨率,补偿转速输出性能”的提法,不知是否也需要以降低速度环响应为代价?

网友E:
对:波恩 关于

很高兴有机会与“bookujs2005”讨论反馈分辨率与速度检测能力的话题。

松下A4的2500ppr检测分辨率和6KHz速度环采样率对应的36rpm速度分辨率恰好是M法的检测结果,采用T法或者M/T法确实可以在高于36rpm的速度段获得更细腻的速度检测能力,这是做伺服的人公认公知的事实,但低于36rpm的速度段,即便是采用T法或者M/T法也必须降低采样率才能提高速度检测分辨率,这样一来,速度环的响应能力就势必受到影响,至少是低速段的响应能力将大打折扣。这也正是本人在其它帖子中主张高检测分辨率的理由。

至于“但是采用速度环可以校正这个低分辨率,补偿转速输出性能”的提法,不知是否也需要以降低速度环响应为代价?

内容的回复:

一般情况下,机械设备的固有频率都很低, 低于速度环的带宽。这个要综合考虑, 速度环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进行补偿。

网友A:
这样说来还是需要以降低速度环响应为代价了。

网友E:
对:波恩 关于

这样说来还是需要以降低速度环响应为代价了。

内容的回复:

满足需要就行了。机械设备固有频率低而速度环频带款了,设备容易共振

网友A:
也许!(对此本人还是持保留意见好了)

楼主(2009-09-03):
      请教各位高手: 如果用直流伺服,其稳速性能是否更好.

我参观了一些进口设备,有的是采用直流伺服.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F:
这个议题讨论很有意义;其实速度波动为0.01%,基本上不太现实,也可能和测试方法有关;

不敢说人家的伺服器,伺服器的速度波动取决于电流采样精度和齿槽效应,如果扭矩环做不到很高的精度,更别说其他的方式来补偿改善等等.

由于电流采样是影响伺服器速度波动的一个关键因素,2~3转的波动是属于正常稍稍好一点的.

直流伺服指的是直流电机伺服器吗?  理论上要好一些,没有齿槽效应,但是不建议用.  如果是无刷直流,效果更差.

楼主:
直流伺服是指有刷直流伺服电机,配直流伺服驱动器。其电机转子线圈是片状印刷导体,定子是永磁对极体。

网友G(2011-03-23):
顶上,老问题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