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老产品资料求助(plc+servo+a77got_hmi)

楼主(2009-01-05):
您好,有一套日本设备的改造项目,其间涉及很多三菱老型号产品,需升级更新,为稳妥起见,需将
原系统原理弄清楚,尚有如下资料未找到,请提供帮助,谢谢。
1、plc:
A2acpus1的使用手册(在CPU内有两个内存卡的位置,如程序不大,正常运行时是否必须安装内存卡;内存卡型号?)。
A68AD的使用手册。
AD71S2的使用手册。
2、SERVO
MR-H40A手册、设置软件用什么?通讯电缆线型号或接线图。
3、HMI
A77GOT-EL-S3手册、编程软件用什么?通讯电缆型号或接线图。
再次深表感谢!

circinus@sina.com

楼主:
     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我想一种是从90年代初期就接触过PLC及HMI的前辈,另一种就是维护过相应日本产设备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过,他们也不一定有很全的资料,难度比较大啊 ! 再次感谢各位的阅读。我自己也找到了一些资料,现在就差A77GOT的资料了,问三菱技术支持,他们说不提供这种产品的服务了,说让我找原设备制造单位,还说什么知识产权,靠! 我又不是让她jiemi,只是让她提供一下产品手册及相关资料,很正常的要求吗,升级我还不会吗,不就是再买个触摸屏,根据工艺要求重做界面吗,但我想把以前的界面备份一下,以防万一。不做好基础工作,如何升级改造?再查不到,我就换屏,不用三菱的了!

网友A:
AD71S2 这个模块我到有一个 AD71S3  带三轴的 新的 02 03 年 都还是用的啊

网友A:
A77GOT-EL-S3 这个资料我没有其他的我都有的 以前都用过了

网友A:
QQ:68103112  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B:
触摸屏没接触过这种

PLC 伺服有资料

QQ 380311035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在网上又找到一些资料,我先学习学习,如果弄不清楚的地方再请教,毕竟学习还是要靠自己的。

网友C:
A77的目前只有日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