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计数器块尺寸零字节错误

楼主(2009-01-05):
求助S7-200在编程时, 计数器块尺寸零字节错误。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看不懂您的问题,无法回答

楼主:
就是这种情况,在上载PLC时出现的!!

网友B:
把PLC 打到STOP  试试        还有你的站号都不对

楼主:
其他的程序都可以,就是技术指令不行!我是初学!见效!

网友B:
看看版本是不是一样            《还有你的站号都不对》这句写错了啊           是看站号对不对

网友C(2009-02-05):
往上翻翻,看看具体是哪里错误!

网友D:
这是你编的程序有错误.

网友D:
如果你还不是特别熟练,请一边编程一边不断编译,这样能及早发现问题.不要等到程序编得很大才编译,这样查找错误难度就大些.

网友D:
对:菜鸟学电 关于

其他的程序都可以,就是技术指令不行!我是初学!见效!

仔细阅读"计数器指令"的有关资料,你编的程序可能是违反了它的具体规定.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程序有问题。建议仔细查查。就象多线圈问题。指令格式对。但编译通不过

网友F:
程序有问题。建议仔细查查int_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