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DU01面板操作说明书

楼主(2009-01-05):
有哪位朋友知道三菱老款变频器FR-DU01的调节方法,我要把它的最低速度往下降,就是不能进入调节,多谢!

楼主:
不知道按哪个键可进入调节?也不知道是哪个参数?如有哪位朋友知道请告诉我,多谢!邮箱zy91870482@126.com

网友A:
我要把它的最低速度往下降:调参数2,

网友B(2009-02-23):
请问谁有三菱变频器mt-a140e-75k-02j1的说明书?如有哪位朋友知道请告知小弟,qq30915483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