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相同,电机不同,电流相同吗?

楼主(2009-01-05):
负载相同,使用不同功率的电机,类型相同,都是三相异步鼠笼式,当然电机能满足负载要求,如110KW和90KW,两种电机的电流是否相同?若不同,会有什么区别,多大的区别,由什么引起的?如铜耗,铁耗,电机的结构,绕组匝数,绕组铜线粗细等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楼主:
没有人讨论啊????

网友A:
应该相差不多,但功率大的电流较大,效率低下,不知楼主为什么要选功率大的呀

网友B:
不对啊!功率大的电机一般是效率高

网友C:
功率大的就象大牛拉小车太浪费

网友D:
“负载相同,电机不同,电流相同吗? ”

1、应该说:“负载相同,电机不同,转矩相同”。

2、由于转矩与磁场、有功电流的乘积成正比,所以只有磁场相同时,才有有功电流相同!

3、所以可以这样说:“负载相同,电机不同,转矩相同,电流不一定相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相差不多,但功率大的电流较大,效率低下,不知楼主为什么要选功率大的呀

电流不相同的  ,功率大的稍微要大

网友F:
负载相同,电机不同,转矩相同”。

网友G:
电流不相同的 ,功率大的稍微要大

网友H:
楼上基本都对了

大功率的电机损耗更大,效率更低

还是选择比较合适型号的吧

网友I:
同意楼上诸位的说法,功率大的要电流大些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上基本都对了

大功率的电机损耗更大,效率更低

还是选择比较合适型号的吧

还是选择比较合适型号的吧

网友K:
对:刘志斌 关于

“负载相同,电机不同,电流相同吗? ”

1、应该说:“负载相同,电机不同,转矩相同”。

2、由于转矩与磁场、有功电流的乘积成正比,所以只有磁场相同时,才有有功电流相同!

3、所以可以这样说:“负载相同,电机不同,转矩相同,电流不一定相同”。

内容的回复:

不同意刘老师的看法。电机功率不同,只是要正常运转,电流一定不同

网友L:
要选择额定功率接近负载的电机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
……电机功率不同,只是要正常运转,电流一定不同

1、负载相同,电机不同,输出转矩相同,电机输入功率不同,电流一定不同;

2、电机不同,额定功率不同,材料、工艺相同,负载率恰是效率最高时,电流最小;

3、电机不同,额定功率相同,材料、工艺不相同,负载率恰是效率最高时,电流最小;

4、负载相同,电机不同,输出转矩相同,有可能功率相同,电流相同,所以“电流一定不同”是错误的。

网友D:
5、因为2、3 的“电流最小”不相等,就是说不是单值、单调函数,有相等的情况;

6、例如:

1)一个不节能材料、工艺做的电机,由于额定功率小,使负载率处于效率最高时,电机电流小;

2)一个节能材料、工艺做的电机,由于额定功率大,使负载率离开效率最高时,电机电流不是最小;

3)这时有可能“负载相同,电机不同,功率相同,电流相同”,就是说一个由于额定功率选的合适,一个是由于是节能电机但功率选的大一点,结果损耗相同。

7、所以“负载相同,电机不同,转矩相同,电流不一定相同”。

网友M:
呵呵,看了上面的讨论还是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看样子,要去找相关的资料看看了!

网友N:
初学者往往容易绕圈子啊,------比如拉100斤煤,一个小卡车拉省油呢,还是一个十吨的拉省油。。。当然一目了然了。

网友O:
如果凑巧了的话有可能

网友B:
其实大家的彼此的前提不尽相同,导致结论差异。问题本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