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问用S7A驱动,ifix数据库里的S7A

楼主(2009-01-05):
请问用S7A驱动,ifix数据库里的S7A的Dev:Operand.Index【:Bit】地址怎么写 。谢谢

网友A(2009-02-18):
DEV为设备(Device)的简写,operand为数据块,Index【:Bit】处为块内地址,例如你要填写某一chanel中Device名称为S7_DB40中DB块40中地址为16的一个字地址,可以写为S7_DB40:DB40.DBW 16,其它的类似

网友B(2013-11-12):
S7_DB40:DB40.DBW 16
不明白DBW 16表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