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LOGIX5000软件怎么模拟程序呀?要重新装一个模拟器吗?

楼主(2009-01-05):
请问RSLOGIX5000软件怎么模拟程序呀?要重新装一个模拟器吗?

我编了一段程序,想运行一下。学习中,不懂,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需要装下AB模拟器,我只知道能模拟内部标签

网友B:
得装一个与你的RSLOGIX版本匹配的仿真软件

网友C:
用仿真控制器即可。

网友D:
要重新装一个模拟器,与你的RSLOGIX版本匹配的仿真软件,也是要授权的。

楼主:
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E:
需要这个软件RSLogix Emulate 5000

网友F(2009-04-24):
还要授权,感觉AB就这一点不好,就是没免费仿真机,仿真机还要授权,仿真机还要和对应的LOGIX版本相匹配,不过感觉AB软件是最好用的

网友G:
是的感觉AB的仿真不好 模拟量还不好弄

网友C:
好象没有一家仿真是好用的。

网友H:
我觉得每家的仿真都很好用啊,呵呵!仿真主要是仿真程序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