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专家"坐诊ABB DCS400 DCS500 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9-01-05):
ABB 直流调速器也太不争气了,整版都没有一个贴,虽然DCS500已经停产,但更换备件时遇到问题还不少,只能有我这山寨"专家"出诊了,十年ABB 直流传动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经验,熟悉DCS500卷取软件,PROFIBUS总线通信,扩容、软件版本升级等相关技术,愿意同大家分享

478459781@qq.com.cn

网友A:
呵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楼主:
那我就先说主板的更换:DCS502B的主大小功率是可以更换的,换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不同功率更换主板时会出现TYPE CHANGE报警,11202保存就可以了.

2.如果是大功率模块(C4),要把517,518,519,520参数更改一遍保存.要不会报F17.

3.标准软件的参数是可以用面板拷贝参数,如果是卷取功能,或者加了特殊功能块的程序就要用ABB 的DDCTOOLS工具灌装拷贝,

4.还有一点就是注意软件版本,在主板的EPROM上有标记,如DC21.234,不同软件版本不能拷贝.

网友B:
董工,帮你顶一下

楼主:
谢谢王工和李工捧场,同祝大家开年大吉,共对金融危机.

网友C(2009-02-18):
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DCS500的产品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2009-05-09):
真的很不错,以后还要多请教请教:支持。。。。。。。。。。。。。

网友E:
DCS500  冶金行业用的比较多,性能不错

网友F(2009-06-17):
想学习DCS500扩容的知识!

网友G:
董工,帮你顶一下,给我个电话,以前是有的,电话本丢了。我的13065586870傅浩杰

楼主:
我电话为13902272318      广州董工.说实话DCS500扩容我也没做过,只看到轧机用到帮他们维修,DCS500扩容一般都是洛阳院、天传所、北京景新等几家在做,他们自己做测量板和触发板,大功率硅也是自己买,效果还可以,有时也经常炸可控硅。当然它们的温控是没起作用的只能测柜内温度,测量不了散热片温度,因为散热片是带电的,这也是烧硅的原因吧。

网友H:
董工:你那里有DCS400电源板的开关变压器吗

楼主:
刘工:有的,但都是在好的板上,你可以拆下来对照重绕一个.

网友H:
我这边连那变压器的骨架什么都没有,绕不了,多少钱一个帮我找一个,还有那二手的DCS400励磁模块多少钱一个

网友I(2009-08-03):
董工:我这有一台DCS402.0075报励磁故障,更换励磁模块还是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是换新励磁吗?那应该是功率板还是有问题,UC3842换一下.

网友E:
二手好的DCS400励磁板多少钱一个,

楼主:
二手好的DCS400励磁板\功率板\主控板,在网上不好报价,你可以给我个电话.

网友J:
看来楼主对ABB的直流还懂的不少,我做了多年的ABB,以后多向你请叫

楼主:
最近修一些DCS600的主板,由于没有SDCS-AMC板,连接面板时,面板只能显示CDP312.....通信连不上,什么也看不见,数码管也显示一些如F18,A108等的代码误报,如果是这情况,一般的非专业ABB维修工程师是没办法解决这类问题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报什么故障.其实我这有个好办法告诉大家,就是重新把DCS500的软件用DDCTOOLS灌进去,再用面板试机就可以发现故障所在.然后不忘了把DCS600软件灌回来.

楼主(2009-11-10):
全新的DCS500备件:

SDCS-CON-1,SDCS-PIN-11,SDCS-FEX-1,SDCS-PIN-23,SDCS-FEX-2A,SDCS-IOB-3,SDCS-IOB-23,

SDCS-POW-1C

有需要的吗?特价处理掉.

网友K(2010-09-30):
请问一下,DCS500一运行就死机是什么问题,我的是132KW的,键盘上一运行就显示NO COM....

网友L:
看英文字母就是键盘通讯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董工,帮你顶一下

现在用这个的比较少,配件也不太好找了。

楼主: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有元器件短路了.不过是设备运行时才短路,导致通信不上.

网友N:
董先生 若我今后遇到有人有DCS400,DCS500,DCS600 的需求可联系你喽  !

网友O(2011-03-24):
董工,ABB DCS500直流调速在不用励磁板的情况下,单独给直流电机一个励磁电压可以试机吗?

楼主:
可以试车的,不过要给他应答信号,要不失磁飞车很危险。

网友O:
董工说得太对了,我试机了。结果是电位器只要一有给定电机就飞车了。但是像我这种情况如何给励磁应答信号呀!谢谢董工的指点了。

楼主:
用AI或者DI应答都可以,505组参数有选。

网友O:
太谢谢你了,董工。如果我采用DI2端子作为励磁应答信号输入的话,还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啊!

楼主:
用1304连对应的DI口试试。可能要激活功能模块。

网友O:
董工,如何激活功能模块啊!我查看励磁状态参数11203=512,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O:
董工,我将ABB DCS500恢复出厂值后,517 ,518,519,520,521这些参数值这么都是0啊?

楼主:
相应的参数在105组里可找到,如果为零就是存储器坏了。有需要,急是可来电。

网友P:
大家好,我是洛阳的,我们的设备是洛阳院设计的,直流用的ABB DCS500B,我想把直流程序打出来看看,我用的工具是DDCTool,也能打开看,可是在打印时候,它提示是Demo版本,不能打印,请教各位老师看怎么办,还用什么工具能打开,我在网上也找不到这样的软件,如果哪位老师有帮忙给传个好吗,谢谢!wzj166@126.com,期盼高手给指导

楼主:
关于你说的dcs500 参数打印的问题,你可用DDCTOOLS把相应的参数保存,然后在保存参数的目录里找文本文件,打开就可以看到参数的清单了,可打印。

网友Q:
董工,你好,我刚刚接触ABB直流调速器500系列,想学学,你那边有工具软件能传我一份吗?谢谢 QQ825424848

网友P:
董工没有别的方法吗,我是想看看参数流程图,谢谢

楼主:
流程图一般上是用GAD编好,编译好下载到DCS500上面去,不容易逆转的,你找他的功能块连接说明是可以慢慢看懂流程图的。

网友R(2011-04-23):
DCS500有问题以后还要请教请教董工! 支持董工

网友P:
董工,GAD能想法打印出来不能,我想打印出来看,谢谢

楼主:
能打印的,不过要得有原图。

楼主(2011-06-10):
为方便维修特列出

dcs400维修  dcs500维修  DCS600   配件清单:

DCS400:    SDCS-CON-3A  SDCS-PIN-3A  SDCS-PIN-3B  SDCS-FIS-3A   SDCS-FIS-31

DCS500: SDCS-CON-1 SDCS-COM-1 SDCS-PIN-11 SDCS-PIN-21 SDCS-PIN-22 SDCS-PIN-23 SDCS-PIN-25

               SDCS-PIN-41  SDCS-POW-1C   SDCS-FEX-1 SDCS-FEX-2A  CDP310  SDCS-IOB-1 SDCS-IOB-3 SDCS-IOB-23

DCS502B:  SDCS-CON-2 SDCS-CON-2A SDCS-CON-2B  SDCS-PIN-205B  SDCS-COM-5  DDCTOOLS

                 SDCS-POW-1C SDCS-FEX-1 SDCS-FEX-2A CDP312 SDCS-PIN-41  SDCS-PIN-51 SDCS-IOB-3 SDCS-IOB-23

DCS600  SDCS-AMC-DC   其他跟DCS502B相同

网友S(2011-08-08):
董工:我有一块SDCS-PIN-11的板!好的,你要吗?QQ652051489

网友E:
大量收购欧陆590,ABB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网友O:
董工,你好!DCS500恢复出厂值后只显示104到139组参数这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断电然后,重新送电就好了。

网友D:
董工,你好,不知道现在哪里还有整台的DCS500B的装置卖,我现在一台装置DCS500B按11202保存,但是数据保存不了,出现BACKUPST  NONE,是什么原因?

网友T(2011-11-14):
董工,你好。我有一台dcs502b,停止时出现F34报警

网友U:
董工,我这有一台德国原装进口,使用一年不到,无维修,九成新,完整型号是DCS501B0680-51-2102000-51-000000000,参数:U1 3-500V,I1 498A,F1 50-60HZ;U2 580V DC,I2 610A. 的直流调速器,看哪里需要,帮忙处理下。长沙伟诚电气 13087315941李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关于董工,你好。我有一台dcs502b,停止时出现F34报警

恢复出厂值,电流环优化再试,如果还出现的话可能就是脉冲丢失的硬件问题了。

网友V:
您好董工:有一台DCS400,型号:DCS402.0200调试器F9,F12报警能帮我分析一下在那些情况下会产生这个报警,怎样去修复?

楼主:
这一般不会两个故障一起报的啊,F9是主电源欠压,一般是熔断器坏了,或者功率板检测的问题,F12是励磁欠流。励磁模块或者板有问题。

网友E(2012-01-16):
大量回收二手拆机进口

闲置欧陆 SSD主板 派克主板591P 590P/590+系列2Q/4Q 西门子6RA23 6RA24

35A,70A,110A,165A,180A,270A主板,欧陆380A

CPU板子,量多价格好商量,具体可以加我QQ闲聊,

联系QQ:445772180,联系电话:15805876438

网友E(2012-05-11):
量收购欧陆590派克591系列直流调速器,ABB直流调速器DCS400系列直流调速器 DCS500系列直流调速器 DCS800系列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楼主:
对:daishouke关于董工,你好,不知道现在哪里还有整台的DCS500B的装置卖,我现在一台装置DCS500B按11202保存,但是数据保存不了,出现BACKUPST NONE,是什么原因? 内容的回复:

戴工:

你这情况如果没写保护的话,应该是主板存储器的芯片故障。

网友W:
懂工好  我的一DCS402的机子 现在用EMF方式很好 用测速发电机工作就速度不稳 是怎么回事 电机 测速发电机都检测了 现在都没辙了 求解!

楼主:
那可能是测速机的检测端口有问题啊。有需要来电 董工13902272318

网友E:
大量收购ABB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网友X:
虽然不需要,还是要支持下

网友E:
二手ABB   DCS400  DCS500系列直流调速器回收★西门子 ABB 欧陆 安萨尔多等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西门子6RA70、ABB DCS500 DCS400、欧陆590C/欧陆590P、安萨尔多等各品牌拆机、二手故障配件。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445772180
E-mail:445772180@qq.com
电话:158-0587-6438(温州) 王工

网友Y:
董工你好:

    有一台DCS500更换了一块刚购买回来的SDCS-IOB-23(REV:G)后,重新上电,全部接触器吸合,大约两秒后接触器跳开,散热风扇停转,面板报故障F41 NO MAIN CONT ACK。把原来的IOB-23(REV:F)更换上去则一切正常,打电话到服务中心问是否版本兼容性的问题,对方回答是可以兼容的,请教董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不存在版本兼容的问题,有一方法可以这样测试,你看MAIN CONT ACK用的是那个口,把它用220伏短接上。再看107××是否为1.

网友X:
引用 楼主:
断电然后,重新送电就好了。

网友Y(2012-06-11):
谢谢热心解答,这几天没空,等停机再试一下。

网友E:
搭车求购二手拆机全新的ABB DCS500系列直流调速器的整机,配件,板子,有货的朋友联系我:15805876438或者加我QQ:445772180

网友Z:
董工!请教一下!有台DCS400的直流调器长期报F9,可控硅已更换新的

楼主:
如果主电源电压不低的话,可能是功率板或者主板的问题,这换一块主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诚意回收ABB DCS500系列直流调速器整机,配件板子系列,如有货的朋友联系我加我QQ“445772180 【s:26】

网友AA(2012-09-22):
你好董工:向你请教一问题。现接到一台ABB DCS401.0125型直流调速器,故障是实际转速不可调,但PLC上显示调节量,不报警,也没故障码显示,无法下手,特向你请教!

网友AB:
董工把你QQ是多少啊

楼主:
我QQ478459781

走的通信吗?在就地情况下,你先用面板给定是否能调速。如果能的话可能就是PLC的问题。

网友AA:
对:董永关于我QQ478459781走的通信吗?在就地情况下,你先用面板给定是否能调速。如果能的话可能就是PLC的问题。内容的回复:

PLC模拟量输出是正常的,调速器输出56V左右不变。我怀疑是I/O部分有问题,但找不出来它的信号流程!

网友AC:
请斑竹加精华!

楼主:
I/O口有问题,可以改输入口啊。

网友AA:
对:董永关于I/O口有问题,可以改输入口啊。内容的回复:

请问董工:I/O端口怎样更改和设置?

楼主:
I/O端口怎样更改和设置,这书上有就不必多说了,好好看书。

网友AA(2012-10-25):
对:董永关于I/O端口怎样更改和设置,这书上有就不必多说了,好好看书。内容的回复:

ABB说明书上只是标出来1和2通道,根本就不告诉你怎么设置,也没有相关的资料说明!

楼主:
5.01是速度给定选择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AD:


你好董先生:那台直流调速器在放置了一个多月后,上机又正常了,已经连续工作一周了。简直是不可思议莫名其妙啊!始终没找到故障源。您帮忙分析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AE(2013-01-14):
那应该是软故障,要等出现问题才找了,模拟信号有问题一般都是运放的问题

网友AF(2013-04-16):
支持董工,帮你顶一下

网友AG(2013-07-31):
支持一下!难得有这么专业的人还在这里义务!

网友AH(2014-02-22):
最近客户寄来3台ABB DCS800的调速器,故障的现象都是坏电源,其实设备也没用多久都是2011年的,有的还把电容炸了,其实都是灰尘多的缘故,因为DCS800 SDCS-PIN-4这款电源设计是采用AC115~230V自动调整适应的,采用电阻电压采样信号,电阻带尘受潮后,强电压进来把芯片烧掉的。我想这故障是可避免的,注意事项就是定期打扫灰尘外,其实还有技巧就是把S1跳线改为2-3位置,就不会误动作烧坏电源电容了

网友AI(2014-05-14):
董工,您好! 好久没有联系了

网友AH:
收何工的问候和支持,非常感动

网友AH:
收到何工的问候和支持,非常感动。

网友AJ(2014-06-23):
直流调速器  www.jnky.com  济南科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K(2014-09-18):
你好!

董工:

   问一下,现在有个客户 有台DCS502B3300  机器,想与电脑连接主要是想监视下DCS相关参数。不知道用那个软件,连接电缆用232的那行吗?DCS那端是接X34?有什么要注意的?用不用修改参数?见图。   谢谢  董工。

网友AH:
要用PCMCIA卡啊  用DDCTOOLS软件

网友AL(2014-11-21):
您好董工,DCS500直调报F31什么情况啊,我连进线变压器都换了还是不行, 只能换主板。求教啊!!!!!!多谢

网友AH:
F31你这是电源不同步故障,多大的器?可能是检测板或者主板的问题,这我维修过,看看显示的主电源电压,如果正常的话,主板的问题比价大。

网友AL:
引用 网友AH:
F31你这是电源不同步故障,多大的器?可能是检测板或者...

是的,我明天打电话联系您,谢谢您!

网友AL:
董工,您好,DDCTOOLS的SNAT624卡用NDPC-02通讯,是否可以用DRIVEWINDOW的RUSB-02转USB和DDCTOOLS通讯,行吗???求解释,不尽感激!!!

网友AH:
DDCTOOLS和DRIVEWINDOW他们的卡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AM(2015-01-10):
董工好,工厂调试旧设备DCS400直流调速器遇见怪现象,应用宏为外部励磁宏,EMF反馈。空载运行时,转速从0往上升,电枢电压在400V往下降,电流上升。带载后,电压降到20V左右,电流有560A,停机,但不报警。请问是何缘故?如何调试呢?

网友AH:
空载时速度也都往下降的话,是不是你的速度给定有问题;还有带不了负载的话检查一下磁场电流,和可控硅6脉冲导通情况。

网友(2015-10-27):
董工,你好!我单位有1400铝板冷轧机,主电机934KW、1600A、410/1000RPM、磁场41A,ABB DCS500调速系统控制。现主电机坏了,用新主电机1100KW、1792A、400/1000RPM、磁场33A,按照DCS500操作指导做优化,然后连减速机,正常轧制低速时正常,主电机速度达到500rpm以上时,铝板抖动厉害(原来的电机正常轧制时不抖动),观察速度、电枢电流、磁场电流都很稳定,可能控制参数需要精调,我想请教一下,怎样精调?需精调哪些参数?多谢!

网友AH:
你这情况好想是弱磁后才抖动的,最好是单独转主电机到高速时看速度是否稳定。

网友AN(2015-12-04):
DCS400  给运行信号马上抱励磁欠流,查了励磁板上的驱动光藕电压正常22V,找不到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个信号看励磁板能不能工作?

网友AH:
最好是换一块励磁试一下就能判断是那一部分故障,如果是单独试励磁的话可以给它一个方波就可以试触发回路了。具体的信号就要研究电路了。

网友AH(2017-12-28):
        最近接触了苏丹的石油钻井设备,它用的是ABB DCS500的C4大功率直流调速器,这是北京ABB 传动公司帮他们设计的电气部分。由于是靠它开饭重要设备,所以设计时都采用手动和自动的(PLC总线通信)开机方式,这样就需要在DCS500里加了很多功能模块,这些功能块都是通过GAD生成文件下载进去的,这样做用起来很方便,但是当DCS500坏了,麻烦就来了,由于他们没有DDCTOOLS调试工具,最终有新板也不能拷贝程序,最后还是没办法把设备开起来。最后还是找到我们才把设备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