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地线为什么有的会跳闸,而有的就不会???

楼主(2009-01-05):
       我们工厂里有的配电箱里只拉了三根火线和一根P线,所以就把P线当N线用.然而有的当N线用就不会跳闸,有的就会跳闸,不知为什么??????请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   告诉本人一下         谢谢

网友B:
有漏电开关时就会出现上述情况,漏电保护器主要是防止人为触电,其实就是异常接地(漏电电流)的,当然并不是每种跳断情况都一样,每种漏电保护都有漏电流范围的。 如果三相平衡就不会出现N线有电流经过地线的情况,漏电开关就不会跳。

楼主所说的情况可以选取更大的漏电开关或是控制回路采用单独零线供电,也就是说控制回路的零线不经过漏电开关。

苏州最具专业的自动化技术传播平台

苏州普蓝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www.plant-auto.cn

网友C:
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有的已变为TN-C-S系统五线制,有的没有变还是四线制。当要使用单相时,使用TN-C-S系统时正确接线就不会跳闸。如果没有变换时单相的零线N没有进入漏电开关N端而直接接入PE线,启动单相回路即可跳闸,如果不跳漏电开关是坏的。如果没有变换成TN-C-S,PE线直接进入漏电开关的,比不接更容易触点,这是接线错误造成假象造成别人误解为是TN-C-S系统,更容易造成触电事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有的已变为TN-C-S系统五线制,有的没有变还是四线制。当要使用单相时,使用TN-C-S系统时正确接线就不会跳闸。如果没有变换时单相的零线N没有进入漏电开关N端而直接接入PE线,启动单相回路即可跳闸,如果不跳漏电开关是坏的。如果没有变换成TN-C-S,PE线直接进入漏电开关的,比不接更容易触点,这是接线错误造成假象造成别人误解为是TN-C-S系统,更容易造成触电事故!

网友E:
同意5楼观点

网友F:
严格安照规则办事,应该不出问题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答.     我想应该是漏电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