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D和SIS的区别

楼主(2009-01-05):
如题,请教两者的区别,据我所知SIS来源于ESD但高于ESD

是否SIS要从安全的角度也就是对风险的分析,泄露,环境等方面,而非控制系统技术本身?

网友A:
出发点不同,SIS主要重视与生产现场时间上和费用上有关的问题,而ESD几乎和实时信息无关,可以暂时脱离动态数据进行分析

楼主:
不是很清楚楼上要表达的意思。

“SIS主要重视与生产现场时间上和费用上有关的问题”具体是怎样的,也就是SIS如何做就比ESD在您说的这个方面就强了?

“而ESD几乎和实时信息无关,可以暂时脱离动态数据进行分析”很不明白,ESD和SIS的对现场的信号的响应都应该是毫秒级的从扫描、逻辑运算、DO输出,还有就是最后半句也不明白,难道是指SOE功能还是怎么的,还请赐教!

网友B:
Esd:紧急停车系统,多数应用于石油和化工系统,是一个独立于DCS系统的控制单元,在工艺发生危险状况时,对设备,环境等进行紧急的启挺,开关操作。配置设备以高档的PLC居多,多数处理DI/DO点,现在多数与DCS进行通讯。

SIS:安全仪表系统,主要用于汽轮机,压缩机等高速运转设备,对轴承的转速,震动,位移,温度等进行检测,对设备进行保护,原来设计多为模块组合,相当于与智能仪表的组合体。

个人意见!有望探讨。

网友C:
不过SIS包括ESD,ESD不包括SIS。SIS还包括FGS。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不过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我个人原来就是中石化的,过去我们用过的TRICONEX就叫ESD,只是最近几年在招投标的时候才改叫了SIS,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区别应该不是很大

如楼上说的汽轮机和压缩机这些保护系统也非所有厂家都叫SIS,据我所知生产这些系统比较有名的厂家有3C,ICS,GE(MARK VI),等等他们也不是每家都说自己的是SIS系统,也有厂家在宣传的时候说是ESD。

只是目前的SIS系统多以冗余容错系统为主像2重的3重的或者4重的,我倒是认为只是PLC没有这些方法来达到冗余容错而已。

网友D:
随便举个例子,不一定合适,但是可以帮助理解这些概念。

西门子的PCS7 系统。包含了S7-400H 硬件,WinCC 监控软件,Simaticnet 通讯软件。Step7编程软件。PDM等智能仪表工具。

PCS7 是一系列软件,硬件的组合体,是一个系统的概念。

SIS 基本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从本质上来讲,SIS 的硬件系统 不光包括,SIS控制器及IO(例如 Triconex,HIMA,西门子400FH)。

还应包括 所有跟控制器接口的其他输入部件,例如 获得TUV SIL认证的 传感器,变送器,检测装置;

还应该包括 所有输出部件,如获得 TUV SIL认证的执行器(液压安全执行器,气动安全执行器,电动型安全执行器),

还应该有 获得认证的现场设备。--要求严格的现场,阀门本体也必须是有TUV 证书的。

例如核电厂的安全阀不光是锅炉与压力容器质检合格,还应该有核检证书,还应该有 TUV的安规证书,明确标明是SIL几等级。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理解这些概念,,, 安全型控制器(目前这个叫法最科学)  仅仅是 SIS系统硬件中的一环。

安全型控制器的厂家 包括 Triconex,HIMA,西门子,Moore,ICS,ABB,EMerson等。

这些安全型 控制器用于 紧急停车场合,则称之为 ESD。

用于油气田的火检和气体报警,则称之为 F&GS.

用于危险场合的燃烧控制,则称之为BMS。

ESD,F&GS,BMS 不是指Triconex,也不是指HIMA,更不是指 他们这些厂家的控制器。

而是他们这些厂家的安全性控制器 用在这些不同的场合,有着这些不同的用途,所以有着这些不同的叫法。

--下一次,别人问你,为什么 Triconex 一会叫ESD,一会叫PSD,一会叫F&GS,一会叫BMS。还叫做SIS。。。 你应该理其含义。

这些都是安全性控制器,,,或者叫安全性控制系统,或者IEC规范曾经叫过安全系统(PES),安全型电子装置。

用在叫ESD的场合,就是ESD,用在叫F&GS 的场合,就是F&GS.

而SIS则是个完整的,系统的概念。从其命名首先就可以看出来,其是个完整的,更关注整体性的一个概念,一个系统。

整个安全性是建立在整个安全机制之上的,包括了安全性的控制器(如ESD,F&GS,BMS,,,),安全型的仪表,安全型执行器,

安全型的软件(功能块库,连锁规范),甚至“安全的通讯功能”(目前很少有此叫法)。

SIS的整体性概念还应包括贯穿整个安全控制系统 全生命周期的规范,如初期的设计,中期的施工,调试;末期的试运行,评估,验证。

后续的维护。安全生命周期到限前的拆除。。。

总之,SIS 的概念很完整,很庞大。--第一个晕的,总是设计院,然后设计院把业主忽悠晕。。。

然后很多做SIS,调ESD的人,搞了好几年,概念也是晕点。

为什么,这几年招标的时候,更多的提SIS的概念?

从理论上说,只有ESD,“未必” 会是个完整的SIS控制系统。  ESD仅仅是 SIS中的一环,而且是在实体硬件中,是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很多人认为,SIS就是ESD。。。  ESD就是SIS。

有了ESD,再有了很多周边的配套设备。就可以组成一个SIS控制系统。

用户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 安全性控制系统,所以这几年招投标 规范书都叫 SIS了,呵呵。

老实说,确实换汤不换药,但是,至少说明了,我们的用户,在安全概念的整体性上有所进步,

不管是被忽悠的进步了,还是自己提升进步了,总是进步了。

类似的,(我曾亲口听某知名DCS的销售部副经理说,西门子的DCS,pcs7就是S7-400 PLC,S7-400PLC 就是PCS7 DCS,呵呵)

很多东西并不是简单的等同!

网友D:
补充的概念,

ITCC。高速旋转设备的控制,如汽轮机组控制,空压机控制,高炉鼓风机控制。甚至涡轮发动机控制,燃气轮机控制。

是另外的概念。

例如Triconex的控制器,除了能做 ESD,F&GS 外,还能做 ITCC。

做ESD,F&GS 等 SIS概念下的系统,是要认证的,是必须有TUV的SIL等级证书的。

而做ITCC的,则不是必需要,TUV的认证。

同一家的同一个东西,用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用途,所以有不同的叫法。

同样的道理,你的银子极其的多,你可以用 Triconex的系统来做PLC,或者小DCS 来用。

这个时候,你还可以管 triconex  叫PLC,或者DCS,,,都可以的。

CCC是做 ITCC,不做ESD;  横河,Emerson的安全系统则基本上只做ESD,F&GS,不做ITCC。

Triconex是即做ESD,又做ITCC。

楼主:
非常感谢“展翅飞翔”的精辟回答,十分感谢!

呵呵,我也补充一下,能做ITCC的还有ICS

就目前国内而言,我们在选择SIS系统的时候通常只是选择控制系统而非全部,所以本人当时更关注的是这些控制系统产品之间的比较,而忽视了“系统”的概念。

我想不论是继电器、PLC、ESD、SIS,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会在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下进行生产吧。

再次感谢“展翅飞翔”的回复,我受益匪浅!

网友E:
ITCC?这个词语在国际上不被认可,国际上认可的是CCS

网友F:
看到这么多受益非浅,

但是我了解好像SIS的功能好象大于ESD,

我现在正准备上一套SIS ,但是不知道那个厂家的在国内用运的好一些,

我知道有HONEWELL INC,USA (FSC)、TRICONEX 、HIMA这几家做的不错,

有用过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有联系方式更好,我希望可以进一步了解,谢谢

楼主:
展翅飞翔,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

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triconex大概60%以上吧,honeywell不是很高,HIMA也不错,号称四重冗余的

当然如果想价格便宜的话,现在SIEMENS也是一个选择就是他的400HF型的!如需要坛内留言!他们的联系方式我有

网友G(2009-02-05):
呵呵,展翅飞翔看来很了解啊,受益! SIS safety instrument system 安全仪表控制系统 ESD Emergency shutdown 在石化一般叫ESD。在高压管线上叫HIPPS,在锅炉上叫FSSS,在汽机上叫ETS。 ESD 是SIS的一部分,算是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 SIS=esd+ 中间连线+现场仪表或者执行机构。 ESD叫SIS是不太合理的叫法 现在很多项目要求SIS系统达到SIL3,光是ESD达到SIL3是不够,还需要现场的仪表达到该等级,并且构成的整个控制回路达到SIL3. ESD 刚进入国内的时候应该是ICS做得好,后来是HONEYWELL,然后是康吉森代理的triconex,2000以后HIMA才进来。最近好像triconex和HIMA的 市场份额要多点吧。 另外ITCC是康吉森提出的叫法,由于跟IEC61508和11里面的内容有点冲突,据说现在设计院又开始改叫CCS了。参考电力系统ETS+DEH模式,我个人认为,压缩机控制还是控制和保护分开的好,采用 ESD+调速+防踹 由于认识些人在英维思做ESD(新加坡),所以了解一点,说得对不对就不知道了,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G:
哎呀,n年没有发过东西。 打的时候明明是分了行的,一发出来就和在一起来。晕!

网友G:
(原来是浏览器到问题,分行后重发,前两个可以删除了,谢谢)

呵呵,展翅飞翔看来很了解啊,受益!

SIS safety instrument system 安全仪表控制系统

ESD Emergency shutdown 在石化一般叫ESD。在高压管线上叫HIPPS,在锅炉上叫FSSS,在汽机上叫ETS。

ESD 是SIS的一部分,算是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 SIS=ESD+ 中间连线+现场仪表或者执行机构。

ESD叫SIS是不太合理的叫法

 现在很多项目要求SIS系统达到SIL3,光是ESD达到SIL3是不够,还需要现场的仪表达到该等级,并且构成的整个控制回路达到SIL3.

ESD 刚进入国内的时候应该是ICS做得好,后来是HONEYWELL,然后是康吉森代理的triconex,2000以后HIMA才进来。最近好像triconex和HIMA的 市场份额要多点吧。

 另外ITCC是康吉森提出的叫法,由于跟IEC61508和11里面的内容有点冲突,据说现在设计院又开始改叫CCS了。参考电力系统ETS+DEH模式,我个人认为,压缩机控制还是控制和保护分开的好,采用 ESD+调速+防踹

由于认识些人在英维思做ESD(新加坡),所以了解一点,说得对不对就不知道了,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D:
我个人也认为 压缩机 控制 还是 控制 和保护分开的好。

但是就是因为 控制和 保护能做成一体化的,才成就了 Triconex 和康吉森,

例如 HIMA + CCC 的组合 和Triconex竞争,就是 HIMA 做 保护,而CCC做调速,防喘震。

给客户的印象,反而是 HIMA也不专业,CCC也不专业。呵呵。

另外,石化的 安全系统是有安全等级的 要求的,例如通常要求 SIL3.

而电厂的 FSSS 和ETS 虽然也是 安全停车的系统,但是行业习惯,并没有 安全等级的要求,没有 要求非要有TUV的认证。

楼主:
说的没错

目前在电厂把FSSS通常的做法还是做进DCS的,单独做的也有应该不多。ETS一般也是和DEH一体的

我们原来在招标的时候就不希望把FSSS和DCS分开但设计院希望分开,我们觉得麻烦,后来还是在DCS里面实现了,我到时觉得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尤其是用OVATION这样的系统。

当时我们在招DEH+ETS的时候一个是TRICONEX一个是WOODWARD,他们都是这样实现的,个人认为分开不分开我到觉得也没那么重要,毕竟现在这些控制系统已经很可靠了。

因为在石化行业很多工艺都是老外的所以这些设备和控制系统一般感觉都会比较牛X,看看炼油,现在已经很多都国产了,还有电力,像控制系统什么的,但在乙烯里这些还是那些大的控制系统统治的目前,应该说跟工艺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H(2009-03-17):
看了展翅飞翔的回帖,有大大的收获,多谢。

网友I:
展翅飞翔 很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J:
学习了 ,受益匪浅 啊  !

网友K(2009-08-02):
对:xinsuiwofei 关于

Esd:紧急停车系统,多数应用于石油和化工系统,是一个独立于DCS系统的控制单元,在工艺发生危险状况时,对设备,环境等进行紧急的启挺,开关操作。配置设备以高档的PLC居多,多数处理DI/DO点,现在多数与DCS进行通讯。

SIS:安全仪表系统,主要用于汽轮机,压缩机等高速运转设备,对轴承的转速,震动,位移,温度等进行检测,对设备进行保护,原来设计多为模块组合,相当于与智能仪表的组合体。

个人意见!有望探讨。

内容的回复:

正解

网友L(2009-11-12):
谢谢展翅飞翔,受益匪浅啊!以后还要多多请教

网友M(2010-01-01):
谢谢各位,受益匪浅啊,有些东西概念不清,做的时候很难受.

网友N(2010-02-01):
展翅飞翔的阐述很详尽了!学习受益,多谢!

我也发表个人看法——动感地带、全球通

神州行等个人手机用户比作 ESD ;中国移动服务就可比作 SIS。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形象的说明问题了!呵呵

网友O(2011-06-30):
神州行等个人手机用户比作 ESD ;中国移动服务就可比作 SIS。

楼上的兄台太逗了!

关于功能安全方面,各位朋友如果有问题咨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赵欣先生
010-65906186-308/13910216249
xin.zhao@tuv-sud.cn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8号亮马河大厦2座9层
TÜV南德意志大中华集团 - 功能安全服务

网友P(2012-07-13):
两年过去了,楼上各位大侠所言仍然很受用啊!

网友Q:
个人感觉功能差不多,SIS比ESD在通讯和安全性上有很大的提升

网友Q:
受用终身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