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和利时PLC配合凸轮信号测算主轴转速实例

楼主(2009-01-05):
准备工作:设备传动主轴上安装凸轮,凸面角度任意,用一个接近传感器检测凸轮信号,将接近传感器输出信号接入I0.0。

程序编写:1、用I0.0驱动TOF定时器time1,时间参数0.1秒即可,用time1.Q驱动TON定时器time2,在I0.0的下降沿调用move命令,将time2的当前值et1存入a1,这样得出a1为凸轮信号为1的时候用的时间。

2、用I0.0取反驱动TOF定时器time3,时间参数0.1秒即可,用time3.Q驱动TON定时器time4,在I0.0的上升沿调用move命令,将time4的当前值et2存入a2,这样得出a2为凸轮信号为0的时候用的时间。

3、将a1和a2相加得出a3,a3为主轴旋转一周所用的时间(毫秒),用使能运算符“time_to_real”将a3的值转换为REAL型a4,再用除法3600000/a4得出值a5就是每小时旋转a5圈。

应用实例:灌装机每排出4个产品,要求计算出每小时的生产能力,并显示在触摸屏上,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就可以在第3步,用144000000/a4,然后用使能运算符“real_to_word”将得出的值a5转换成WORD型,自动就四舍五入了,将地址和触摸屏对应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A:
貌似可以

但是什么时候计算转速呢?

还有什么时候mov?

I0.0的上升延或者下降延迟迟不来,又没有停车,那怎么办?

楼主:
我是在灌装机上做的,一般5~8秒主轴就会旋转一周,计算的命令始终在执行,主机停止后全部赋值为0,I0.0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几秒钟就扫描一次,每次扫描后屏幕都会实时显示出计算后的速度值,这样随着调整变频器频率,随着速度变化,显示也会跟着变化。

网友A:
精度不高,转速变化时数值波动比较大

网友B:
最好用支持中断的CPU来做。

网友C(2013-10-31):
    和利时的plc有高速计数器的啊,用这个做不是更加准确和方便.

网友D(2013-12-06):
要是有测速指令就好了,好多PLC都有这个指令的.比如三菱和台达SPD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