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

楼主(2009-01-05):
能出现故障的主要原因归纳如下:
1、机械损伤导致电缆故障
很多故障是由于现场施工的机械损伤而直接引起的电缆损坏故障。有时如果损伤轻微,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损伤部位的破坏才发展到铠甲铅皮穿孔,潮气侵入而导致损伤部位彻底崩溃形成电缆接地、相间短路等故障。今年3月27日,隆基集团公司的进线电缆被园林公司的施工挖掘机破坏外皮,造成单相接地故障;6月5日梁柳线被南山集团施工铲车铲破外皮,造成两相短路故障。这种故障多发生在每年的春季破土动工的时期,所以防止这种故障发生的措施是每年春天要加强电缆线路的巡查工作。
2、外皮受电腐蚀导致电缆故障
如果电力电缆埋设在附近有强力地下电场的地面(如大型行车、电力机车轨道附近),往往出现电缆外皮铅包电腐蚀至穿的现象,导致潮气侵入,绝缘降低发展为电缆绝缘破坏现象。去年11月27日,龙口港集团电缆出现的故障属于此现象,此电缆埋于机车轨道旁边,由于地下电场的作用导致电缆外皮铅包电腐蚀,以至发展为电缆绝缘故障,建议电缆砌沟敷设远离轨道。
3、化学腐蚀导致电缆故障
电缆路径在有酸碱作业的地区通过,或煤气站的苯蒸汽往往造成电缆铠甲和铅包大面积长距离被腐蚀。目前矿区电缆线路还未出现化学腐蚀导致的电缆故障,不过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海迪线路位于牟黄公路段的金锋皮革厂周围的环境,其周围的环境腐蚀相当厉害,位于其污水沟旁分接箱的电缆接头表面颜色明显变黑。采取的措施是加强巡查或停电检查接头并处理。
4、地面下沉导致电缆故障
此现象往往发生在电缆穿越公路、铁路、高大建筑物以及塌陷地时,由于地面的下沉而使电缆垂直受力形变。导致电缆铠甲、铅包破裂甚至折断而造成电缆接地、相间短路和断相等类型的故障。我们的矿务线从梁家主井变电站至1#塔之间的线路直接埋入煤矿塌陷地,4年来,塌陷地一直处于塌陷阶段,塌陷严重的地段电缆被两侧拉的紧紧的,很容易导致电缆铠甲、铅包破裂甚至折断而造成电缆接地、相间短路和断相等类型的故障。所以建议此段电缆掘出后及时处理,减少地面带来的外力,以免造成突发事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5、电缆绝缘物的流失导致电缆故障
电缆敷设时地沟凸凹不平,或处在电杆上的户外头,由于电缆的起伏,高低落差悬殊,高处的电缆油流向低处而使高处电缆绝缘性能下降,导致电缆绝缘击穿故障发生。油浸纸电缆多出现此现象,目前矿区的油浸纸电缆慢慢将被淘汰。
6、长期过负荷运行导致电缆故障
由于过负荷运行,电缆的温度会随之升高,尤其在炎热的夏季,电缆的温升常常导致电缆薄弱处和对接头处首先被击穿。在夏季和秋季,此类电缆的故障率较高。7月28日海儒线发生的电缆中间头被烧断的故障属于此现象。中间头又为铜铝过度变径的接头,所以这样的薄弱接头很容易被击穿。采取措施是加强电缆中间头的测温工作,及早发现隐患,预防事故的发生。
7、电缆敷设时的野蛮施工导致电缆故障
电缆敷设时没有按照要求采用电缆支架进行敷设,而是采用绞车或外力沿地面拖拉电缆,造成电缆外皮损伤,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中运行导致电缆绝缘层受潮,进一步造成短路或接地事故。7月31日刚刚发生的海迪电缆线路16#塔至1#分接箱段的电缆正是由于野蛮施工时电缆外皮多处损伤,然而发展为电缆单相接地事故。原始数据显示,A相电缆于2006年4月份敷设时外护套对地绝缘电阻为0 MΩ,经过多处修补后,外护套的绝缘电阻仍然为0 MΩ,这就给投运后埋下了隐患。采取措施是查找原始资料,排查外护套施工时损坏的路段,做到了如指掌,一旦发生事故,及时查寻,准确定点,缩短停电时间。
8、环境潮湿导致电缆故障
由于电缆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中运行导致电缆绝缘层受潮,电缆绝缘性能降低,电缆绝缘层长期受电化腐蚀的作用引发电缆接地或相间短路。特别是有中间接头的电缆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中运行很容易使水蒸汽进入接头内部,引发电缆接地或相间短路。
9、接头制作工艺不当导致的电缆故障
在潮湿的气候条件下作电缆接头,使接头封装物内混入水蒸气而耐不住试验电压往往形成闪络性故障。或者,在制作电缆中接头时,由于压接工艺不当或压接质量不高,导致接头在运行中发热,使电缆绝缘逐渐老化引起电缆接地、相间短路或断相等故障。或者,在制作电缆中接头时,由于接头封装物填充工艺不当,使接头不能良好密封,电缆受潮引发电缆接地或相间短路。矿务线几次发生的电缆中间头短路事故都是此种原因造成的。当时的中间头是在下着雨的防雨棚下制作的,又由于制作工艺不当,很容易造成电缆事故。所以以后应禁止下雨天制作电缆接头,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10、过电压导致绝缘击穿
在电力系统中出现的雷电过电压和内部过电压可能导致电缆绝缘击穿,这在保护不完善的电缆线路中也时有发生。对实际事故分析表明,许多户外终端头的事故,是由于雷电过电压引起的,电缆本身有缺陷更容易在雷电过电压和内部过电压下发生击穿事故。
综上所述,导致电缆故障的原因很多,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即恶劣运行环境所致、施工和检修工艺质量差所致和电缆本身质量差所致。不管哪种原因所致,在正常运行中总是在所难免的。因此,快速准确判断电缆故障,及时处理缺陷,恢复正常运行,是我们探讨和研究的对象。
措施二:掌握多种探测方法,准确判断故障性质,灵活运用,快速定点。
电缆故障的探测方法取决于故障的性质,电缆故障可分为开路故障、低阻故障和高阻故障三种类型。
1、开路故障
如果电缆相间或相对地的绝缘电阻值达到所要求的规范值,但工作电压不能传输到终端,或虽然终端有电压,但负载能力较差,这类故障称为开路故障。如图1-1所示,在某相H点存在电阻Rk=∞的这种情况称为断线故障,这是开路故障的特殊情况。 7月28日,海儒线发生的电缆故障属于这种断线开路故障,所以这种故障很少发生,但不可忽视。

2、低阻故障
若电缆相间或相对地的绝缘受损,其绝缘电阻减小到一定程度,能用低压脉冲法测量的故障称为低阻故障。如图所示,用万用表测量某相M点对地绝缘电阻小于100Ω以下时,便认为是低阻故障。
3、高阻故障
相对于低阻故障,若电缆相间或相对地的故障电阻较大,以致不能采用低压脉冲法进行测量的故障,通称为高阻故障。采用万用表对其芯线和铠装之间进行测量,电阻超过100Ω时,我们认为是高阻故障

网友A:
楼主的材料很好     学习了

网友B:
对头

谢谢楼主提供,电缆故障最常见的是机械损伤

网友C:
老式油浸纸绝缘电缆

当绝缘油干了

电缆绝缘性能就会下降

导致故障

网友D:
前段时间,我们这的2.5mm*4的线接PLC的220V电源,竟然内部短路了,估计是施工时机械损伤了

网友E:
电缆故障主要的是机械损伤,外皮损坏漏电,相间绝缘损坏相间短路等故障我在单位里经常遇到。

网友F:
很全面呀,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全面呀,谢谢楼主…………

好久没来了啊!

网友G:
学习了,哈哈,请问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

网友H:
分析得很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式油浸纸绝缘电缆

当绝缘油干了

电缆绝缘性能就会下降

导致故障

网友I:
感谢楼主,电缆可能出现的问题几乎都包括了。

网友J:
很全面.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我们这的2.5mm*4的线接PLC的220V电源,竟然内部短路了,估计是施工时机械损伤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很全面呀,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