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便利指令MODRW可以和台达以外的哪些变频器建立通讯?

楼主(2009-01-05):
不知中达电通是否测试过其它厂商的变频器?

有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楼主:
用这个指令做通讯简单,但不知其通用性咋样?

网友A:
只要支持标准modbus的都可以

网友B:
有测试过,之前有用过台达的RS通讯指令根据USS协议编写程序控制西门子的MM420变频器启动、停止,控制运转频率;其次还通过RS指令根据FC协议编程控制danfoss VLT6000系列变频器启动/停止,运转频率。具体实现过程请参考台达编程技巧(即台达101例)。

只要第三方设备具有RS-485通讯口,客户知道该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就可以通过RS指令实现台达PLC对其控制与监视。

网友C:
^_^看样子应该是没问题了^_^MODBUS现在都成变频器的标配了

网友B:
目前支持Modbus协议的主流变频器有台达VFD全系列变频器,ABB的变频器。

西门子的MM4X0系列变频器485口通讯协议为USS协议。

丹佛斯变频器485口的通讯协议为FC协议。

其他厂家的变频器也有各自的通讯协议。

楼主:
感谢lesing的回复,我想知道的是用通讯便利指令MODRW和变频器通讯,不是用RS指令。

不知可不可以用MODRW指令和科比F5变频器通讯?

网友D:
Schneider 的ATV也是Modbus协议,用DOP与A31通过

楼主:
那有用过和科比F5的吗?

网友D:
按手册上的说法和杜工在5楼的回帖,MODRW仅仅只针对支持标准Modbus协议的变频器使用,如果不支持标准的Modbus话,恐怕就要使用RS指令按协议发代码了。

下面是我用DVP40EH与三菱A740通讯(三菱A740支持Modbus-RTU和三菱变频器专用协议),采用三菱变频器专用协议。如果科比F5不支持Modbus话就要RS了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0811/2008111411244200003.htm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感谢楼上提供自己的经验资料.

看来牛牛很牛!

网友D:
对不起,我好象写错了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0811/2008111411244200003.htm 是《台达DVP-40EH PLC与三菱A740变频器通讯》,走 RTU

有FX2N与三菱A740的通讯,走三菱专用协议的程序,有需要的话留个邮址,我发给你!本来是上传到工控网的,后来说有广告,不让贴,^ _ ^

楼主:
希望看看,hege377@163.com

网友E:
牛牛不牛师傅,看了你编制的程序,现有一疑问求助:

M102、M103寄存器是存放命令码的吧,正向旋转及停止的命令码好象是:“HFA”,在你的程序中怎变成

MOV  H0   D102

MOV  H8  D103

按本人的理解是:

MOV  HF  D102

MOV  HA  D103

也许说的不对,请指教,谢谢!

网友D:
yjig 朋友,谈不上指教,大家一起学习

D102、D103是变频器的控制字地址,这个要下载本三菱A740变频器使用手册,查看通讯篇。D100是变频器站号;D101是功能码、D102、D103是变频器的控制字地址;D104、D105是控制代码(启动)、D106、D107是CRC。   Modbus RTU模式。

至于你说的HFA,我明天去办公室看看手册,看是不是三菱协议的地址

网友E:
附上一三菱说明书供参考:

按本人的理解,无论哪一个是命令地址,总得有一个是含有“F”、“A”的,但我没看到,如说的不对,请谅解。

谢谢!

网友D:
yjig朋友

您说的这个是三菱协议的功能码,是三菱协议使用的!您如果下载了《台达DVP-40EH PLC与三菱A740变频器通讯》,请看您楼上贴的这本手册第316页------》通讯运行和设定 的 (6)节,这才是寄存器地址

您方便留个邮址吗?前段时间也有做过三菱FX2N与三菱A740变频器的通讯的实验,走三菱专用协议,用您楼上的这个命令代码

荷戟独行 朋友

已经发邮件了,请查收!

楼主:
已经收到        ,谢谢了!

网友E:
牛牛不牛师傅,我的信箱是:

pan_xiansheng@yahoo.com.cn

网友D:
yjig 朋友

邮件已发,请查收!

网友F:
牛牛不牛师傅,我的信箱是:

lkmaunui@sina.com

网友G:
科比F5系列变频器通信协议应该不是Modbus,我们公司设备用科比F5变频器4台与一个S7-226通过自由口协议连接

系统块设置是自由口协议,程序没有细看

网友D:
168888 朋友

邮件已发,请查收!

楼主:
其实之所以发此贴,是在看今年的获奖论文时看到其中一篇是用台达的MODRW指令和科比F5变频器通讯。所以想确认一下到底可不可以用。

网友E:
牛牛不牛师傅,请问“CRC”是什么指令,是否相当于三菱的“CCD”指令,有区别吗?

如果:

D100=H1

D101=H6

D102=H0

D103=H8

D104=H0

D105=H0

那么,CRC  D100  K6  D106=?  D107=?

怎么算?

网友D:
是的,类似三菱的CCD指令,有区别的!这是RTU模式效验码的算法!在软件的帮助里面好象有个CRC计算器(我记得永宏的软件里面也有个)你用计算器算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只要支持标准modbus的都可以

这话说的有点太牵强了。

网友I(2009-02-26):
PLC 指令 MODRW K1 H5 H102 D68 K6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J(2011-05-24):
K1:联机装置地址

H5:为功能码,单笔位(Bit)状态写入

H102读写数据地址,为联机设备的内部地址

D68:要读写的数据地址

K6:读写数据长度

请看台达编程手册指令:API150

网友K(2011-06-25):
可以给我发个吗??13543377846@163.com

网友L(2011-08-31):
我有个难题,望大家能提供帮助。

我现在系统有1台台达PLC与23台台达变频器RS485通讯,但出现几台变频器不能正常通讯。

通讯波特率为38400

网友M(2011-12-15):
我的邮箱jianlongaaa@sohu.com,谢谢

网友N(2012-07-05):
可以,我们试过施耐德的变频器,欧姆龙的可以通讯

网友O:
我想用台达modbusRTU和信捷XC系列PLC通讯,没通上,很奇怪,用串口调试工具出来的数据都是ascii码,不知道哪个参数错了哦

网友P(2016-05-04):
大师您好。请发个例程给我,谢谢!yangdaxia1@yeah.net

网友Q(2019-04-18):
台达EH3的PLC可以与三菱变频器E540三菱专用协议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