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在60Hz下可不可以用

楼主(2009-01-05):
目前的交流接触器说明上,都写着主要用于交流50Hz(或60Hz),到底是50Hz和60Hz通用呢,还是在60Hz必须订做啊

网友A:
可以   但要注意电压

网友B:
50HZ 、60HZ都可以用的,但要注意线圈的电压要匹配。

楼主:
会不会在60 Hz下吸力不够啊?

网友C:
一般都是50/60通用的,只需要注意下线圈电压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0HZ 、60HZ都可以用的,但要注意线圈的电压要匹配。

网友E:
50HZ、和60HZ 电压对应说明书上的就行

网友F:
60HZ都可以用的,我认为吸力更好!

网友G: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接触器了 样本上应该有规格 一半都是通用的 但要注意看吸合功率够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50HZ 、60HZ都可以用的,但要注意线圈的电压要匹配。

网友H:
看看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上的使用肯定没有错······

网友I:
一样能用

网友J:
50HZ/60HZ(220V)或者(380V)就可以用,有的写着50HZ,220V.60HZ237V就不能用,电压不同,你就买50/60 通用的就可以了。我经常用。

网友K:
怎么过内还有60HZ的电源吗?

网友L:
50/60HZ通用。

网友M:
从接触器的原理考虑,不外呼电生磁,有交变电场产生磁场,从影响磁场的因素考虑,60hz应用肯定没问题。

网友N:
施耐德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O:
可以

最大影响因素是线圈电压不是频率

网友P:
由于线圈的阻抗近乎与频率成正比,流过线圈的电流近乎反比.所以同1个接触器在相同的电压下,60Hz下相对50Hz电流约减少20%.也就是安匝数减少20%...

同一接触器,如果要达到相同的效果,60Hz应升高电压20%

网友Q(2020-03-10):
引用 网友J:
50HZ/60HZ(220V)或者(380V)就可以用,有的写着50HZ,220V.60HZ237V就不能用,电压不同,你就买50/60 通用的就可以了。我经常用。

请问用的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