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可不可以用在60Hz下

楼主(2009-01-05):
开关电源在国内一般用在50Hz下,要出口的话可不可以用在60Hz下?

网友A:
就电压来说,接50HZ的开关电源和接60HZ的开关电源不会有任何问题。问题是还要看负载的电流会不会很大。如果同样功率的电器负载,接110V,60HZ的电源上它的电流就会是接到220V,50HZ的电源的两倍。因此要注意这一点,电流不要超标就行。

楼主:
指的是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

网友B:
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有直接的关系

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行

网友C:
国内用的电源不能直接用到国外60Hz110V的系统中去,开关电源根本就不能启动工作。要出口的话,应该选用额定输入100-240v的,或者额定100-120v的,频率没关系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因为开关电源是先把交流变成直流以后,再转高频再转直流的.可能对电网的干扰不同.

网友E:
     我觉得可以

网友C:
晕倒。220v输入的电源能直接用到110v的供电系统中去?

网友F:
看电源芯片和开关电源的参数,有许多是85~265V宽输入的。

楼主:
电压我可以用变压器解决,主要是对频率的顾虑

网友C: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一般不会给你85-264宽输入的,因为这种出口的电源本身开发和生产的成本就要略高一些,而且一般都要求做符合ce或UL的安规认证,而认证费用动辄几万十几万,所以那个价格要高出一大截。

网友C:
用变压器不是个好办法。增加一个笨重的工频变压器比采用宽输入电源的体积和重量更大,成本也可能更高。频率没有关系

网友G:
不能直接用,需要转换

网友H:
可以选择50和60HZ通用的,他们都属于低频。没问题。

网友I:
开关电源在国内一般用在50Hz下用在60Hz下,电磁干扰,EMC合格??

网友J:
开关电源输入整流后是不是有稳压,要是没有的话我觉得220V的不能用到110V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