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可不可以用在60Hz下

楼主(2009-01-05):
三菱PLC(FX1S)可不可以用在60Hz下,说明书上写的是50/60Hz,是50Hz和60Hz通用呢,还是60Hz下要订?

网友A:
你这是什么设备啊,要用到60HZ的频率啊,用时尽量在最高频率以下

网友B:
可以,为什么不行那??

网友C:
是两种频率都可以用。不过不一样的频率,使用的电流会有区别。

网友D:
可以,一般国内50HZ,欧美60HZ

网友E:
当然可以。电源板里面的整流桥可是不分你是50还是60HZ的。都可以整流成直流

网友F:
   是两种频率都可以用。

网友G:
我们的进口设备全用60HZ.

网友H:
楼上的是做出口设备吧?

楼主:
对,是有设备要出口到古巴,电源为60Hz的

网友I:
两种频率都可以用!国内就是用50HZ

网友J:
一般变频器都能工作在50/60HZ下

只要把输入频率设置成60HZ,输出设定成你电机的额定频率即可。

网友K:
怎么都出口古巴呢?!

网友L:
平率、电压都是有个范围的,不是就一个严格的点的

网友M(2009-03-11):
当然可以了,理解能力不太好吧????

网友N:
谁有三菱PLC的中文编辑器,有的话给我传一份好吗?我的邮箱是  hantinglu_26@163.com. 谢谢各位。

网友O:
可以;这只是供电电源的频率;

50HZ/60HZ都可以;

网友P(2009-04-23):
50HZ/60HZ的工频都可以用

网友Q:
FX1S AC输入的PLC的电压范围为100~240V/50~60HZ都可以用,DC输入为24V.所以不用担心有问题.

网友R:
如果没有特殊地方,AC220电源的PLC你用DC220V也没有问题 AC220V 100Hz问题也不会太大,频率过高可能对电容寿命有影响

网友S:
楼上的有没实际试过啊?没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