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A740可不可以用在60Hz下

楼主(2009-01-05):
三菱变频器A740可不可以用在60Hz下,有设备要出口,电源是60Hz,变频器说明书上标的50Hz/60Hz,是不是50Hz和60Hz下通用?

网友A:
可以,把基频设为60就可以了

网友B:
放心使用,没有问题,只要把基频设置为为60HZ 就可以。。

楼主:
那电机怎么办呢?电机额定频率都是50Hz的

网友C:
能用

把变频器的输入设定成60HZ,输出设定到电机的额定频率上就行了。

楼主:
如果把变频器的基频设为60Hz,而电机用的是普通电机,额定频率是50Hz,会有什么后果?

说明:要出口的地方工业电源为60Hz。

网友D:
没问题吧!

变频都是先整流再逆变,

电源只和整流那块有关系的!

楼主:
具体是这样,客户工业电源为60Hz,我用的变频器是三菱A740,电机是国产普通电机50Hz的,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E:
变频器能用, 电机不用担心

1、电机系统,频率升高时,等于铁芯的有效界面在扩大,额定功率在提高;

2、所以我们的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产品,用于6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好很多;

3、反之,外国的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产品,用于我国5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差很多;

4、所以你不用担心“客户电源是60Hz的”!

网友F:
把基频设成六十,最高运行频率设成五十.

网友G(2009-02-06):
可以的,自己试试

网友H: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能用, 电机不用担心

1、电机系统,频率升高时,等于铁芯的有效界面在扩大,额定功率在提高;

2、所以我们的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产品,用于6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好很多;

3、反之,外国的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产品,用于我国5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差很多;

4、所以你不用担心“客户电源是60Hz的”!

是的,我们单位进口美国460V 60HZ的设备回来之后液压站的压力怎么也打不上去,后来加的升压器和变频器才解决的。

网友J:
把输入设成六十,运行频率设成五十,肯定没问题.

网友K(2009-04-29):
自己试试看,没有问题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把输入设成六十,运行频率设成五十,肯定没问题.

好主意!

网友M(2009-07-24):
楼主:既然如你所说

“具体是这样,客户工业电源为60Hz,我用的变频器是三菱A740,电机是国产普通电机50Hz的,应该怎么处理? ”

那么机械设备应该是你提供包括电机,而国内设计的电机机械设备都是50HZ的所以你因该设定50Hz

网友N(2009-11-21):
可以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