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触摸屏的问题,请哪位高人解释一下谢

楼主(2009-01-05):
有这样一句话“Winccflexible中国标准版软件,可以组态所有的simatic操作面板。如您需要组要计算机(基于PC的工作站),需要使用winccflexible亚洲高级版或英文高级版。”要怎么理解。是不是说,使用s7300或200这样的plc作为从站的话,用标准版就够了,如果我要组态计算机作为从站,就必须要用高级版了?谢谢,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这句话就是说,如果您要使用西门子的触摸屏,那么请使用WinccFlexible标准版就可以了,如果您想把您的PC当作触摸屏使用(一些触摸屏厂商称作在线模拟功能),那么请安装WinccFlexible高级版,高级版需要授权使用。

以上

楼主:
讲得真清楚,谢谢yuan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就是说,如果您要使用西门子的触摸屏,那么请使用WinccFlexible标准版就可以了,如果您想把您的PC当作触摸屏使用(一些触摸屏厂商称作在线模拟功能),那么请安装WinccFlexible高级版,高级版需要授权使用。

以上

网友C:
我不喜欢用西门子的触摸屏,原因有两点:1、价格高;2、反应速度慢

网友D:
还有一点,编程相当的麻烦.

网友E:
这句话就是说,如果您要使用西门子的触摸屏,那么请使用WinccFlexible标准版就可以了,如果您想把您的PC当作触摸屏使用(一些触摸屏厂商称作在线模拟功能),那么请安装WinccFlexible高级版,高级版需要授权使用。

呵呵,学习了啊,解释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