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与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09-01-05):
请问大家一下就是继电器与接触器的区别,一般继电器主要是分开控制电路的接触器是分开主电路的,但是在元器件实物上怎么区别呢。本人刚刚接触,还不是很懂。希望对这两样元器件有更多的了解。希望那位大侠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接触器的电流大,继电器一般用于辅助控制。

网友B:
接触器的主触点的通断电流能大,用于主电路控制

继电器的没有主触点,通断能力相对较小,主要用于控制回路。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的啊。但是在实际的元器件上面有没有办法区分呢。我看一些元器件两者很像的,不过欧姆龙的除外

网友C:
继电器的没有主触点,通断能力相对较小,主要用于控制回路。个头继电器小一些啊。额定电流也很小啊,

网友D:
继电器主要用于控制回路,触点电流在5A以下,没有主触点与辅助触点之分,接触器有主辅触点之分,小功率的接触器有的和继电器相似但也有区别的。

网友E:
主要区别:接触器有辅助触点而继电器则没有

网友F:
理论上没区别,只是用途不同

网友G:
继电器个头小,接触器个头大;

网友H:
 接触器用于主回路控制额定电流较大

继电器用于控制回路

可通过电流小

网友I:
出售,电熔镁电炉自动控制柜,有需要的请联系,wj.422107@163.com,QQ543960736,电话,13352172383

网友J:
接触器的主触点的通断电流能大,用于主电路控制 。

继电器的没有主触点,通断能力相对较小,主要用于控制回路 。

触点的容量不一样,触点的数量也不一样

网友K:
接触器主要用于主电路的通断,电流大时要用消弧罩;而继电器主要用于辅助电路的通断,最大通断电流不超过5A 。至于其他区别则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L:
1、从形状上分,接触器一般比较大,继电器要小一些

2、从触点熔量上看    接触器的触点熔量大,继电器的小

3、从控制方法上看  接触器主要用于主电路的通断,电流大时要用消弧罩;而继电器主要用于辅助电路的通断

网友M:
接触器的主触点的通断电流能大,用于主电路控制

继电器的没有主触点,通断能力相对较小,主要用于控制回路

网友N:
我以前也是有点不明白

后来一个老师傅说了,小的一样,大的不同

接触器最主要的功能是用弱电控制强电

继电器一般都是弱电之间的,这里的弱电不仅仅指24V

网友O(2009-02-07):
接触器用于主回路控制额定电流较大

继电器用于控制回路

有时候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与接触器线圈串联

网友P(2009-07-09):
接触器一般是为了驱动电机等大电流的负载,电流在6A以上
大电流带灭弧装置
继电器电流大都在5A以下,没有灭弧装置。
小功率电机1KW以下,电流<5A也可以用继电器
有的继电器和接触器区别很小,如CJX1-09/12接触器和3TH82**继电器,线圈和骨架 外形一模一样。只不过触头可能有点差别

接触器触头一般都是平台,保证接通大电流
继电器动触头一般是尖状,保证接触可靠

接触器很少有24V以下AC电压
继电器电压比较全,包括直流电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