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液位计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9-01-05):
新的雷达式液位计,刚刚做过回路检查和量程设定。在空罐中试测,结果总是显示7.43%,往罐里灌了些水之后发现还是不变,第二天看历史记录,发现液位计的数字就是在0或者7.43%这两个数上来回的跳。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A:
 作回波检测,可能7.43%以下有干扰回波,多放水试试!

网友B:
罐中有障碍物,未做屏蔽

网友C:
专业物位仪表制造企业,技术支持!QQ:77395457

网友D:
要想全程检测,在有液位的情况下不能做空罐检测。

如果是空罐是检测有7%的液位,那么也可能是雷达液位计的安装高度项目设置不对,要把这个高度值设得和实际一样。另外需要注意罐底是否有零点板之类的物体,它会使雷达波提前反射回去。

另外.季节很重要,冬天气温低的时候,天线上会结一些介质凝固的结晶,它会导致测量的波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想全程检测,在有液位的情况下不能做空罐检测。

如果是空罐是检测有7%的液位,那么也可能是雷达液位计的安装高度项目设置不对,要把这个高度值设得和实际一样。另外需要注意罐底是否有零点板之类的物体,它会使雷达波提前反射回去。

另外.季节很重要,冬天气温低的时候,天线上会结一些介质凝固的结晶,它会导致测量的波动

网友F(2009-02-19):
量程设的不对,或者没有做好罐中的屏蔽障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