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0.3意思不解 求助

楼主(2009-01-05):
现有一程序有 如下一部分

                               T51

--SM0.3---IN      TOF

                     1800-PT    100ms

                           T51

--SM0.0--||---MOV_W

查看西门子文档

SM0.3  :开机后进入RUN方式,该位将ON一个扫描周期,该位可用作在启动操作之前给设备提供一个预热时间

ON一个扫描周期 时间应该很短   定时180S T51 能接通吗。。。。。   困惑中  请高人解答!!!

网友A:
很简单,180s 断开t51

网友A:
1楼不要发广告垃圾,fan

网友B:
TOF是延时断开计时器。

楼主:
哦 谢谢楼上的答案 十分感谢

楼主:
分数怎么给啊 操作不来!!郁闷

网友C:
这是200里很简单的延时指令

网友D:
我总是搞不明白SM0.1和SM0.3的区别,好象在主程序里没区别吧,如果在子程序里面是不是第2次调用子程序后,SM0.1管用SM0.3就不管用了?

网友E:
SM0.3通电扫描一周期,SM0.1通电和启动开关打到RUN都描一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