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端与后端的接触器

楼主(2009-01-05):
搜索过不少文章,大家的意见都是“变频器前端与后端都不应该用接触器”

1.关于变频后端不能用接触器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只要接触器先于变频器吸合,就没有问题,比如把变频器的START端子接到接触器的NO端,接触器线圈得电后变频器才输出,不会对它有损坏吧?

2.只是如果变频器正在输出时接触器切断电机的电源,变频器输出端开路,是否对其有害?

3.有人说这样做的意义何在,我记得按照安全标准,切断电源用的器件不能是半导体,变频器内的输出模块不就是半导体吗,应该不能满足要求吧?

4.关于变频器前端加接触器,三菱变频器的样本12页有张图

电源

| | |

接触器

| | |

接触器

| | |

变频器

| | |

电机

介绍说为了符合欧洲标准的安全功能,需要两个电磁接触器,以急停开关来切断接触器的电源。

对这方面了解实在甚少,是不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变频器前端没有接触器就不符合欧洲安全标准了呢?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前端用接触器应该没问题,后端不要用吧,我也说不清楚。

楼主:
前端用接触器应该不以接触器来直接启动变频器,防止变频器得电直接启动,留给它一段时间对电容充电和自检,对吧?

其他情况下前端用接触器没问题的

网友B:
根据欧洲安全标准,在一些应用中,电气设备(变频器)和负载直接要求有明确的分断点(变频器输出接触器)。

中国的电梯标准就规定输出必须加接触器。

国内其他行业一般无此要求。

网友C:
以前有个帖子讨论负载突变对变频器的影响

如果突然加上负载,因为感性负载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变频器一般会有足够的时间在软件和硬件上进行保护,变频器最多会报过流、模块故障之类的报警,对变频器的实际损害并不是很大! 而如果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突减负载,就要危险多了,尤其时电机电缆比较长时!因为负载的瞬时跳脱会造成电流的突变,而由于电机电缆和变频器本身电感的影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瞬态反向高压(e=-L*di/dt),甚至可能击穿模块。

变频器前端可以加接触器,也是得保障接触器吸和先于变频器启动,况且不能用接触器直接启动变频器。

楼主:
关于楼上在变频器运行中突然脱离负载,由于电缆和电机产生的反相高压很难理解

因为接触器必然是在很靠近变频器的地方安装,变频器后端的接触器切断电路后,不管电缆还是电机,都与变频器在电气上是分断的,不会产生影响啊。

我觉得除非变频器输出是恒流源,否则不会产生什么威胁

还请达人们指教!

网友D:
个人认为,变频器前端加装一接触器一是防止变频器得电直接启动,留给它一段时间对电容充电和自检,二是隔离作用,防止变频器跳故障时带电,如果变频器接一台电机就没有必要在其后端加接触器,如果是接多台电机则必需加,而且每一台电机都加一个接触器。

网友E:
其实在前段加接触器是作为保护的电气元件,在后段则不须加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