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电机在某个频段电机出现抖动,电流好大,最后故障停机

楼主(2009-01-05):
我测了下,在30HZ以下工作还算正常,在30~40HZ时就会出现抖动,电流波动较大,1.5KW的电机空载都到4个电流了,用好的变频器驱动时电流是1.6,转一会就要故障停机,查下故障代码是过载,电机根本没问题,再往上提频率到40HZ以上时抖动就没啦。这种现象是不是变频器的那个驱动模块不行啦。

网友A:
       哪个牌子变 频  ?   什么型号?

楼主:
康沃的,型号忘看啦,G3 -2.2KW的

网友B:
重新优化设置可以吗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你可以对照说明书仔细重新设置一下参数

网友D:
变频选小了,参数设置有问题,有快设速设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你可以对照说明书仔细重新设置一下参数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是共振,呵呵,那也太厉害了吧!

不过有很多变频器在参数里有一个参数是设置跳变频率的,就是跳过共振点来工作的,不知道你这究竟什么问题。

期待楼主的解答!

网友F:
我也见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是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给定加速信号,电机发抖并不转!有时候会转,会抖动

检查参数正常,发现是变频器本身故障。换台变频器正常。。

网友G:
是不是共振呀,设置频率跳过去

网友H:
1.5KW的电机用这种变频器功率应该够的,30HZ以下正常不能提高频率可能是变频器的缘故,我也接触过这种现象,是里面一个模块被腐蚀导致,检查一下变频器看看。

楼主:
变频器使用环境确实有腐蚀潮湿现象,我也怀疑是这个原因。我改了下V/F曲线,参数里有三种曲线,只有其中一种可以正常工作,其余那两种都有问题。但这么做只是绕过了问题,变频器我想还是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