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输出4-20mA电流怎么通过输出的电流值计算流量?

楼主(2009-01-05):
电磁流量计输出4-20mA电流怎么通过输出的电流值计算流量?有什么公式吗?

还有就是经过电磁流量计输出的电流值计算时用开方吗?

网友A: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如量程是0~10m3/h,对应4-20mA。现在如果是12mA, 公式(20-4)/(12-4)=10/x,则算出X=5m3/h。不用开方。

网友B:
两者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呈线性关系的。

网友C:
那就要看你的量程设定了啊,是对应的关系

网友D:
用个变送器,调好就行,要是只要显示的话用个显示仪表就行,这种东西很多的

网友E:
我实在是无语言了,肯定是我没看懂楼主的意识.

网友F(2009-02-04):
只有用差压方式测量流量的,计算是才需要开方。电磁,涡街是线性的,计算流量是不需要开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实在是无语言了,肯定是我没看懂楼主的意识.

网友H:
基本知识,呵呵

网友I:
举个列子如量程是0~10m3/h,对应4-20mA。现在如果是12mA,,也就是总的16个MA它占了8个MA,就是一半的量程了  5m3/h.

网友J:
根据最大量程和输出电流对应,基本呈线性关系

网友K:
线性关系....不用开方的.

网友L:
线性关系 两者之间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M:
只有以差压方式测量流量的才开方(孔板等),其它都基本是线性关系,4-20mA对应你的0--最大量程

网友N:
根据最大量程和输出电流对应,基本呈线性关系,还有金属流量计等,都一样的啊

网友N:
体积流量计要考虑压力补偿的啊,质量流量计不要的

网友O(2012-01-14):
首先告诉你电磁流量计它不是通过测量压差来转换流量的,它的测量原理是法拉利电磁感应,虚步需要你自己把法拉利电磁感应方程写出来看看了。

网友P:
1楼正解

网友Q(2012-06-02):
目前自己也用到这东西;正常!!!!!

网友R:
引用 网友O:
首先告诉你电磁流量计它不是通过测量压差来转换流量的,它的测量原理是法拉利电磁感应,虚步需要你自己把法拉利电磁感应方程写出来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