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达人机通讯线接法

楼主(2009-01-05):
小弟搞到一台CJ1MCPI12的PLC,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与台达DOP-AC75STD的通讯线怎么做?

网友A:
232通讯应该比较简单

屏的手册一般有接线图

楼主:
没有r手册,那位大虾有给传一份,wjz791215@yahoo.co,.cn

网友B:
和欧姆龙的NT5Z的屏是一样的接法

网友B:
CP1H和NT5Z通讯电缆制作
NT5Z的2、3、5对应PLC的2、3、9且PLC侧的4、5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