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什么仪表测量蒸汽流量?

楼主(2009-01-05):
各位专家:我公司想基本准确测量蒸汽流量,选什么流量表比较合适,涡街就不考虑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考虑孔板的流量计了吗

网友B:
在电厂传统的就是用孔板,是标配

如果你的蒸汽温度不高的话应该可以用热式质量流量计我觉得。

网友C:
用涡街流量计可能好一点

网友D:
孔板的误差大,质量流量计又太贵,还是用进口的涡街吧。

网友E:
V锥也可以,加上温压补偿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F:
可选用威力巴流量计试试

网友G:
一般都是节流装置,温度不高用涡街,热式质量流量计能用吗?

网友H:
为什么不考虑涡街?连发电厂都用涡街,但必须选积算仪配套进行压力温度补偿

网友I:
孔板,加个温压补偿,关键你蒸汽的参数要计算准确,考虑精度可以连直管段一起买。

网友J:
从测量介质上看,大体方向就是差压式流量计 带温压补偿的方法  推荐几个典型产品

仅供参考,具体工况还要具体分析:

第一 文克锥形流量计   参考页面 http://www.dl-swater.com/swCHA/llj/lkj1.htm

第二    文克巴流量计  参考页面      http://www.dl-swater.com/swCHA/llj/lkj1.htm

第三    楔形流量计   参考页面  http://www.dl-swater.com/swCHA/llj/lkj1.htm

第四  截流装置     参考页面     http://www.dl-swater.com/swCHA/llj/lkj1.htm

这只是一些网站上简单的介绍,假如 楼主比较急的想了解这些产品 可以来电

与我联系 15904111162  王先生  QQ 38563122

网友K:
我用孔板,稳定、可靠

网友L:
阿牛巴的原来用过,还不错楼主可以考虑下

网友M:
涡街就好了

网友N:
为什么不用涡街?我厂蒸汽计量都用涡街。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厂原料也是用涡街!但在没有蒸汽的情况下,还是有流量指示。小信号切除功能也用了,但显示的值偏大,无法切除。

网友O:
用涡街配积算仪,想准确点的一定要加温度和压力补偿,要是用内部设定误差太大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厂原料也是用涡街!但在没有蒸汽的情况下,还是有流量指示。小信号切除功能也用了,但显示的值偏大,无法切除。

那可能是安装的问题,外在的振动信号没有消除。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关于孔板的误差大,质量流量计又太贵,还是用进口的涡街吧。

大哥 真幸运又看到你了 你是做涡街的吧 你看人家写了没 都说而立涡街不考虑 你还涡街 I 服了 YOU!

网友Q:
用孔板吧,我公司一直都用,效果比较理想,带温压补偿,没问题的。

网友R:
电厂有用弯管流量计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S:
孔板、涡街都是测量蒸汽流量的常用流量计,由于影响蒸汽流量测量的因素较多且多变,所以至今没有一个简单的补正函数关系式。建议你要把所测蒸汽的基本常态搞准,以便采用适宜的温度压力补正。供参考。

网友T:
楼主要求只是“基本准确”,个人觉得还是用孔板更合理。

网友U:
用孔板,需要温压补偿,补偿用的是密度补偿,因为蒸汽不是理想气体,用理想气体方程会有误差

网友V: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厂原料也是用涡街!但在没有蒸汽的情况下,还是有流量指示。小信号切除功能也用了,但显示的值偏大,无法切除。

 涡街很怕振动,管线如果有振动的话会在没有流量是波动,如果是振动引起的可以在涡街前后加装固定装置试试

网友W:
德尔塔吧 差压测 做温压补偿就可以

网友X:
用差压变送器加节流装置,但要做温压补正。

网友Y:
现在市面上应用最广,且经济实用的都是用孔板流量计,简单可靠、维护方便。

网友Z(2009-02-19):
我们这边都是用德尔塔巴测量的!

网友AA:
如果是计量,还是用质量流量计吧。贵是贵点,没办法啊。如果是控制,节流式的可以的啊

网友AB:
估计无流量有指示是由机泵震动引起的,涡街天生怕这个,加固定也没大用,有些地方地面都震动,改差压的吧,当初选涡街一定是温度不太高,流量不大选孔板,流量大选喷嘴,流量小、温度低、管径小、距离远的要考虑蒸汽的状态变化,否则差得很多,你要基本准确,看来用在过程控制,温压补偿浪费了些

网友AC:
孔板的 误差大

网友AD:
间歇性的流量孔板是不行的

网友AE:
我建议你用差压试流量计。它测量效果比较好。我们厂就用的是差压试流量计。很少出问题。

网友AF:
我告诉5专业做蒸汽的计量,要看你的工况条件了,有没有经验值,现场的温度压力了,一般的是空板,涡街,我们公司最近推出的还有一体化空板,V锥流量计,我电话13731139097,可以联系我,有问题。

网友AG:
选用孔板就可以了,我们厂用的就是孔板的,效果一直很好。

网友S:
其实用孔板就不错,不过有点不时髦。用差压式流量计也可,不过你要分清是饱和蒸汽还是过热蒸汽,因为各自的补正措施是不同的。供参考。

网友AH:
涡街好啊干嘛涡街不考虑啊~~~

网友AI:
我认为用涡街流量计加温压补偿好一些,因为孔板维护量要大一些

网友AJ(2009-04-11):
用孔板吧,我公司一直都用

网友AK:
板就可以了,孔板的效果一直很好

网友AL:
用孔板,其他差压式节流原件都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加工精度也没法和孔板比.另外从理论和数据模型实验数据等方面和孔板比较,根本就没有站得住脚的理论基础.和几乎是空白的实验数据.

网友AM:
我们一直用孔板和长颈喷嘴

网友AN:
rosemount 3095多变量质量流量变送器,实时完全补偿质量流量,可配孔板和阿牛吧一次元件 垂询请电010-84293105,元13718286696

网友AO:
用横河的涡街流量计就可以,耐用。

网友AP:
LZ最好每样都买来试试!!哈哈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Q:
天津亿环的温压补偿涡街流量计就行,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AR:
用孔板和喷嘴吧, 记得加温度压力补偿。

网友AS:
 引用5楼                       V锥也可以,加上温压补偿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AT(2009-05-14):
可以考虑使用旋进流量计

网友AU:
V-cone(V 型内锥式)流量计是美国McCROMETER公司的专利产品,该产品是基于差压式原理的一种流量仪表,其关键部件即节流节为独特的V型圆锥体,克服了传统差压流量计的许多缺点,具有测量精度高,量程宽,稳定性好无滞留区等缺点,可广泛应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煤气等领域的液体,蒸汽、天然气、焦炉煤气、空气等介质的流量测量。
产品特性
虽然V-cone的测量原理与其它差压式仪表相似,但几何结构却完全不同,悬挂在管线中心的V型锥体具有独特的“整流”功能。流体在节流元件的作用下,流场将经过“非稳定流→稳定流→恒(常)流”的变化过程(如下图所示),在节流元件的上游部分达到差压式流量计测量原理所需要的理想前提条件,从而本质上保证了测量的精度。
具体特点如下:直管段要求低:前后1-2D即可标准值:=0.45-0.85
稳定性好:节流面积长期稳定,信号稳定雷诺系数:8,000-5,000,000
无滞留区:锥体设计彻底吹扫介质温度:≤700℃
精度高:为读数的±0.5%工作压力:≤60Mpa
重复性好:±0.1%适用口径:1/2”~36”(管道式);6” ~72”(插入式)
量程宽:10:1特殊15:1测量介质:水、多相液体、蒸汽、空气、天然气、焦炉煤气等。
压降小:接近文丘里管。
VS 管道式V-Cone
VI插入式V-Cone

网友AU:
过热蒸汽还是饱和蒸汽?压力?温度?测蒸汽没参数不行。

网友AV:
我们多用孔板流量计,加温压补偿。现在也有用V锥流量计的。

网友AW:
用长颈喷嘴+冷凝罐+EJA110A+温度压力补偿    我的QQ号码:731408696

网友AW:
孔板,弯管,涡街,阿牛巴我们都用过,经过多年的使用经验最后我们选中了喷嘴。

网友AX:
不知你要测量的蒸汽是饱和蒸汽还是过热蒸汽,如是饱和选用涡街就可以然后加一个补偿(温度和压力任选其一),但尽量安装在直管上最好保证前10后5,另外要注意不要安装在振动大的管道上,饱和蒸汽用孔板测量也很好,但主要考虑安装不是很方便,如你不嫌麻烦用孔板选一个好点的差压变送器还是比较理想的。过热蒸汽一般都用孔板!

网友AY(2009-06-18):
旋进流量计绝对好使!

北京菲波尔特仪表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仪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旋进流量计、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射频导纳物位计、射频导纳物位开关、磁致伸缩液位计、防腐液位计、投入试液位计、超声波物位计、雷达物位计、涡街流量计、流量计算仪、温度变送器和智能数字显示表等,开发承接自动化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工程。公司的产品均是采用国外的高质量传感器和先进的仪表技术,坚持走自主研制开发的道路,向国内市场提供性能可靠、技术一流、服务周到的产品。

漩进流量计是一种具有广泛用途的速度式流量仪表。它可用于绝大多数气体、液体和蒸汽的流量计量、测量、控制。
漩进流量计具有非常独特的介质通用性,其仪表系数对不同介质是通用的。
漩进流量计与涡轮流量计比,无运动部件,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漩进流量计与涡街流量计比,几乎无需直管段,可测下限更低,量程更宽,精度高于涡街流量计。
漩进流量计与涡街流量计比,可测介质粘度更高,可达30mPas.
漩进流量计组成的流量测量系统简单,便于维护,具有较好的经济性。

联系:范先生 13691328354

北京菲波尔特仪表有限公司

网友AZ:
用标准孔板加差压变送器,经济实惠,这项技术已经使用许多年了,已经非常成熟了!加上压力和温度补偿,应该是挺准确的.

网友AF:
一体化孔板怎么样啊,用过吗,可以咨询我,石家庄康诚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0311-8361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