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80v三相配电柜中接一条功率很大的220V两相电会不会引起电流不平衡

楼主(2009-01-05):
请问,在380v三相配电柜中接一条功率很大的220V两相电会不会引起配电柜主电路电流不平衡, 负载主要是电冰箱了电水壶,总功大约有8000W!!!

网友A:
只要那相的过载率足够220V的功率就可以,应该会影响电流不平衡

网友B:
220V两相电?????

网友C:
8000W,电流36A。如果你的变压器容量够大,影响也不会太大。如果有条件,还是平均分配到三相比较合理。

网友D:
只要把单相负载平均分配到三相上就没啥问题。

注意零线一定要足够大

网友E:
电冰箱 水壶 两个 两相电 没有问题 一共8KW  还不足以引起三相的不平衡

网友F:
8KW是小意思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G:
肯定会有的!!!!!!!!!!!!!!

网友H:
肯定会电流不平衡呀…………

网友I:
学习了,哈哈,请问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

网友J:
问题不会有那么太大,电流不平衡会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分散到三相上啊

网友K:
<接一条功率很大的220V两相电>

不管你是一相单相还是两相单相了。电流就肯定是不平的了。只要相线不过流,电压不被拉低,你什么都不用管。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L:
没有两相电的概念吧,如11楼所述只要相线不过载,电压不被拉低,你什么都不用管

网友M:
.单相用电太大肯定会引起三相电的不平衡。

网友N:
应该是单相电吧,8kw看你的变压器的容量有多大了,一般的厂子是问题不大的。

网友O:
一般没事,只要零线够粗就行了

网友P:
支持11楼的朋友!!!!!!!!!!!!!!

网友Q:
建议最好三相平衡

网友R:
肯定会造成偏流,只要变压器不过载没有多大问题,不用管它。

网友S:
变压器足够大的话。还是可以得

不过建议最好还是三相平衡为佳

网友T:
三相电流绝对平衡那是不可能的,只要不超过三相平均电流的百分之十既可。

网友U:
8KW 不足以引起三相的不平衡

网友V:
肯定会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及电压不平衡。但只要该柜的电源容量较大就不会出事。

大菜鸟!

网友:
这得看你的电源容量有多大,不平衡是肯定的了,如果电源足够大(不超过15%),不平衡也没有关系,不会影响供电质量。

网友W:
肯定会引起电流不平衡,但是出不出问题要看电源容量。

网友X:
肯定引起这一相电流大和零线电流大,我看得注意零线和这一相线够粗吧。

11楼说的。只要相线不过流,电压不被拉低  就行

网友Y:
主要看零线够不够数.........

网友Z:
如果变压器容量大的不至于引起三相不平衡

但是零线要足够大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8000W,电流36A。如果你的变压器容量够大,影响也不会太大。如果有条件,还是平均分配到三相比较合理。

网友AB:
用,没事,放心的用!

网友AC:
最好是三相平衡

网友AD:
测测零线的电流有多大再说。

网友AE:
如果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F:
电工安全操作规程上规定:单项电流超过一定容量需三相供电,具体多少需查一下资料,哪位这边有相关的资料,请帮忙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