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PLC程序讨论

楼主(2009-01-05):
现有西门子一恒压供水程序,CPU222型,Q0.0,0.2,0.4为1号2号3号泵变频输出,Q0.1,0.3,0.5为1号2号3号泵的共频输出。I0.0是手动挡,I0.1是自动挡。这两个为一个三挡两位旋钮。I0.2单通为1号泵手动启动,I0.3单通为3号泵启动,I0.2,I0.3全亮为2号泵启动,这两个输入点用的是点动按钮,按一下为开,再按下为关。I0.4未接线。I0.5为液位信号。I0.6为低压报警,I0.7不详。由于没有任何关于运行操作的说明,所以拿出来讨论下其中让人不太明白的地方

1,I0.7输入点的功能定义是什么?

2,I0.2,0.3的使用是单点动开,再单点动关,与VW0,VW2,VW4,V1.0,V3.0,V5.0的关系是什么?

3,程序有低压切换泵功能,不知有高压切换泵功能没?

程序如下,欢迎大家讨论。

MAIN ,
Network 1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1
CALL SBR0
CALL SBR1
EU
S M0.0, 1
Network 2
LD I0.0
CALL SBR2
R M0.0, 8
R T101, 16
Network 3
LD M0.0
TON T120, +40
Network 4
LD T120
= Q0.0
Network 5
LD M0.1
TON T125, +20
Network 6
LD V1.0
O T125
= Q0.1
Network 7
LD M0.2
TON T121, +40
Network 8
LD T121
= Q0.2
Network 9
LD M0.3
TON T126, +20
Network 10
LD V3.0
O T126
= Q0.3
Network 11
LD M0.4
TON T122, +40
Network 12
LD T122
= Q0.4
Network 13
LD M0.5
TON T127, +20
Network 14
LD V5.0
O T127
= Q0.5
Network 15
LD I0.4
TON T123, +120
Network 16
LD T123
R M0.0, 1
R M0.2, 1
R M0.4, 1
Network 17
LDN I0.5
TON T124, +120
Network 18
LD T123
R Q0.0, 6
Network 19
LDN I0.0
AN I0.1
O T124
R Q0.0, 6
R M0.0, 8
Network 20
LDN I0.0
AN I0.1
O SM0.1
O T124
MOVW VW0, VW0
MOVW VW2, VW2
MOVW VW4, VW4
R V1.0, 1
R V3.0, 1
R V5.0, 1

SBR-0
TITLE=SUBROUTINE COMMENTS
Network 1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6
A M0.0
TON T101, +160
Network 2
LD I0.6
A M0.1
A M0.2
TON T102, +160
Network 3
LD I0.6
A M0.2
TON T103, +160
Network 4
LD I0.6
A M0.3
A M0.4
TON T104, +160
Network 5
LD I0.6
A M0.4
TON T105, +160
Network 6
LD I0.6
A M0.5
A M0.0
TON T106, +160
Network 7
LD I0.0
R M0.0, 8
R T101, 8
Network 8
LD I0.1
EU
S M0.0, 1
Network 9
LD M0.0
A T101
EU
R M0.0, 1
S M0.1, 2
Network 10
LD M0.2
A M0.1
A T102
EU
R M0.2, 1
S M0.3, 2
Network 11
LD M0.2
A T103
EU
R M0.2, 1
S M0.3, 2
Network 12
LD M0.3
A M0.4
A T104
EU
R M0.4, 1
S M0.5, 1
S M0.0, 1
Network 13
LD M0.4
A T105
EU
R M0.4, 1
S M0.0, 1
S M0.5, 1
Network 14
LD M0.0
A M0.5
A T106
EU
R M0.0, 1
S M0.5, 1
S M0.1, 2
Network 15
LD M0.1
A M0.3
A M0.4
LD M0.3
A M0.5
A M0.0
OLD
LD M0.5
A M0.1
A M0.2
OLD
R T101, 7

SBR-1

Network 1
LD I0.7
A M0.1
A M0.2
AN T116
TON T111, +122
Network 2
LD I0.7
A M0.1
A M0.3
A M0.4
TON T112, +121
Network 3
LD I0.7
A M0.3
A M0.4
AN T112
TON T113, +122
Network 4
LD I0.7
A M0.3
A M0.5
A M0.0
TON T114, +121
Network 5
LD I0.7
A M0.5
A M0.0 <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做得不错吗!

网友B:
楼主做的挺好,值得学习

网友C:
^_^看着好累呀,还不如把技术要求说出来,讨论一下怎么实现好那

楼主:
这个程序不是我做的,现在在用,但是没有任何说明,所以拿出来希望高手点点里面的高明之处

网友D:
从工艺上考虑,根本就不需要高压切换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_^看着好累呀,还不如把技术要求说出来,讨论一下怎么实现好那

楼主:
不是不把技术要求说出来,事实是什么也没有,所以拿出来让高手指点下

看有什么功能

网友F(2010-03-09):
这个程序应该是有错误的!

网友G:
请问楼主,用变频器带了几台泵,功率是多大的?

是一带多吗?我用的三肯的变频器,75KW,一台变频器带三台泵,在变频和工频切换的时候,电流很大造成交流接触器节点烧死,造成配电柜烧坏。

请将你的控制情况和运行效果说一下,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H(2017-08-11):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