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的电流计算和220V的一样吗?

楼主(2009-01-06):
(无正文)

网友A: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说得清楚。

网友B:
基本一致

都是按照欧姆定律来计算

不知道楼主想了解那个方面的问题,说清楚才好帮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一致

都是按照欧姆定律来计算

不知道楼主想了解那个方面的问题,说清楚才好帮你

网友D:
学习了,哈哈,请问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

网友E:
不知道    你到底问的是什么

网友F:
就按照I=U/R的定律计算即可得到啊

网友G:
基本一致

都是按照欧姆定律来计算

网友H:
拿控制变压器来说,bk2000kva,380v/220v的控制变压器一次的绕线都很细,电流要小,而二次绕线都较粗,电流大一点,用欧姆定律就可以得到答案,

一次稳定电流大概6a,二次稳定电流大概9a,不过变压器一般选空开时要选大点,启动时电流还是有点大的,特别是空载时,选小了容易跳闸

网友I:
只要你掌握了计算公式,什么样的都能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