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对整流有没有影响

楼主(2009-01-06):
有设备出口,用的是国产制动电机,制动部分是380V整流到170V的,客户电源是60Hz的,对整流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整流后应该比50HZ高点吧,因为平均值比50HZ高,不知是否正确,本人没测过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应该没有影响吧,整流跟波形有关系吧,跟频率也有关系吗?

网友C:
1、电机系统,频率升高时,等于铁芯的有效界面在扩大,额定功率在提高;

2、所以我们的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产品,用于6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好很多;

3、反之,外国的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产品,用于我国5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差很多;

4、所以你不用担心“客户电源是60Hz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电机系统,频率升高时,等于铁芯的有效界面在扩大,额定功率在提高;

2、所以我们的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产品,用于6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好很多;

3、反之,外国的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产品,用于我国50赫兹电源系统,工作要差很多;

4、所以你不用担心“客户电源是60Hz的”!

支持刘兄的分析。

楼主:
可我听说频率不匹配,电机可能会烧掉

网友E: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开关电源原理

网友F:
不受影响

网友G:
LZ是说供电机制动用的直流电源吗?如果是,那可以不考虑频率.

网友H:
不会受影响的。

楼主:
对,我说的是制动电机内的整流块,整流后对制动线圈直流供电,可能是半波整流,输入380V交流输出170V直流。

国产的都是用在50Hz下的,不知道到国外60 Hz的电源下能不能用。

网友I:
管它50Hz还是60Hz,只要整流模块不因频率过高带来过高的损耗,整流后都是0Hz,所以,放心地用吧!www.deeprepair.com/cn/support.asp

网友J:
若频率不符,会烧电机的。

网友K:
我公司以前给日本.台湾.和一些欧州国家的机械都用50HZ的电机.交流的.电压不同

网友L:
加个变频器最保险,

输入侧设置成60HZ,输出设成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