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卡死后为什么电流会变大

楼主(2009-01-06):
电动机卡死后为什么电流会变大,电机烧毁是不是因为产生的热能

楼主:
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反电势.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电机就象短路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电机.

相同的情景在电机起动时也一样,这时电机尚未转运,整个电压加在电枢绕组的电阻上,此时电流也很大,而电机转动后电流立即下降.

网友A:
^_^你能理解电机为什么启动的时候电流大吗??如果能理解就能理解为什么卡死后电流也大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_^你能理解电机为什么启动的时候电流大吗??如果能理解就能理解为什么卡死后电流也大了^_^

网友A:
不再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反电势.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电机就象短路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电机

网友B:
楼上所言极是,电机堵转基本上是绕组短路,很容易烧毁电机

网友C:
      首先要了解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它的直流电阻是在15Ω以下(电机功率越大直流电阻越小,有的不到1Ω),如果堵转或缺相时电机就失去了交流感抗,那么电机的回路电阻只有15Ω以下,这时的电流可想有多大(以380V,0.35KW为例:380÷15=25,25A电流已远远超过该电机线圈的过流值)。所以电机一般要装缺相、过流保护,电机一但出现问题首先是电流发生变化,这样就会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网友D:
如果堵转或缺相时电机就失去了交流感抗,”看不懂,那还了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反电势.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电机就象短路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电机.

相同的情景在电机起动时也一样,这时电机尚未转运,整个电压加在电枢绕组的电阻上,此时电流也很大,而电机转动后电流立即下降.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反电势.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电机就象短路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电机.

相同的情景在电机起动时也一样,这时电机尚未转运,整个电压加在电枢绕组的电阻上,此时电流也很大,而电机转动后电流立即下降.

支持

网友D:
自感现象  自感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电磁感应现象,它是由于线圈本身电流变化而引起的。
  概念:由于导体本身的电流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电磁感应现象,叫做自感现象。
  流过线圈的电流发生变化,导致穿过线圈的磁通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自感电动势,总是阻碍线圈中原来电流的变化,当原来电流在增大时,自感电动势与原来电流方向相反;当原来电流减小时,自感电动势与原来电流方向相同。因此,“自感”简单地说,由于导体本身的电流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电磁感应现象,叫做自感现象。
  自感现象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叫自感电动势。自感电动势的大小跟穿过导线线圈的磁通量变化的快慢有关系。线圈的磁场是由电流产生的,所以穿过线圈的磁通量变化的快慢跟电流变化的快慢有关系。对同一线圈来说,电流变化得快,线圈产生的自感电动势就大,反之就小。 对于不同的线圈,在电流变化快慢相同的情况下,产生的自感电动势是不同的,电学中用自感系数来表示线圈的这种特征。自感系数简称自感或电感。
  此现象常表现为阻碍电流的变化。
  自感现象在各种电器设备和无线电技术中有广泛的应用。日光灯的镇流器就是利用线圈的自感现象。
  自感现象也有不利的一面,在自感系数很大而电流有很强的电路(如大型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中,在切断电路的瞬间,由于电流强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很大的变化,会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使开关的闸刀和固定夹片之间的空气电离而变成导体,形成电弧。这会烧坏开关,甚至危人员安全。因此,切断这段电路时必须采用特制的安全开关。

网友G:
你把它考虑成负荷大拉不动此时电流大就行,这样易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了解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它的直流电阻是在15Ω以下(电机功率越大直流电阻越小,有的不到1Ω),如果堵转或缺相时电机就失去了交流感抗,那么电机的回路电阻只有15Ω以下,这时的电流可想有多大(以380V,0.35KW为例:380÷15=25,25A电流已远远超过该电机线圈的过流值)。所以电机一般要装缺相、过流保护,电机一但出现问题首先是电流发生变化,这样就会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网友D:
还是没看懂,那位给讲一下自感现象对电机堵转时对电机电流的影响。

网友H:
慢慢看      别急

网友I:
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反电势.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电机就象短路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电机.

网友J:
找本<电机学>的书,看一下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就明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看懂,那位给讲一下自感现象对电机堵转时对电机电流的影响。

老朋友1  15楼 回复: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反电势.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电机就象短路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电机.
---------------------------------------------------

东方回复:自感现象一般是针对一个线圈自己的电流变化所产生的感生电动势。电机可不能只用自感现象来分析。因为转子也有线圈,这就是互感现象。电机不转时不能看成一个线圈,而应看成变压器,转子相当于变压器的次极,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变压器就象次极短路一样电流很大。

那么初级的电感难道就“就失去了交流感抗,”那还了得?是的,失去了交流感抗,所以电机就可能烧坏。确实不得了!

网友D:
谢谢东方,感觉理解一点了,不过还得补充一下基础知识再确认一下该论断的正确性。

网友L:
基本上理解了,启动时电流大也是这个原因,所以要降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看懂,那位给讲一下自感现象对电机堵转时对电机电流的影响。

老朋友1  15楼 回复: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反电势.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电机就象短路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电机.
---------------------------------------------------

东方回复:自感现象一般是针对一个线圈自己的电流变化所产生的感生电动势。电机可不能只用自感现象来分析。因为转子也有线圈,这就是互感现象。电机不转时不能看成一个线圈,而应看成变压器,转子相当于变压器的次极,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变压器就象次极短路一样电流很大。

那么初级的电感难道就“就失去了交流感抗,”那还了得?是的,失去了交流感抗,所以电机就可能烧坏。确实不得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反电势.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电机就象短路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电机.

相同的情景在电机起动时也一样,这时电机尚未转运,整个电压加在电枢绕组的电阻上,此时电流也很大,而电机转动后电流立即下降.

电机烧毁的事故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堵转,负荷过大造成电流大,过热毁坏绝缘,最后导致电机烧毁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反电势.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电机就象短路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电机.

相同的情景在电机起动时也一样,这时电机尚未转运,整个电压加在电枢绕组的电阻上,此时电流也很大,而电机转动后电流立即下降.

电机烧毁的事故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堵转,负荷过大造成电流大,过热毁坏绝缘,最后导致电机烧毁的。

网友D:
“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应是“电机堵转时,是最大程度的切割磁力线”,只有在电机同步运行时,才“不再切割磁力线,”

网友D:
发帖请教了一下,我认为郭国华的观点更好理解:

交流电在有线圈的任何情况下,(电压是定植)都不会失去感抗,如果电压升高,磁通达到曲线的最高端,电压继续升高,曲线下垂,磁饱和,电流失控。

 电机堵转,不动的转子导体切割旋转磁场,转子产生感应电流,激励定子输入更大的电流,如此恶性循环,(电机堵转称短路试验是把电压逐渐升高,使电机电流达到额定值,来计算各种参数,如:电流,电压,铁,铜损,以及发热,)

网友D:
这个问题那位再给讲讲。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应是“电机堵转时,是最大程度的切割磁力线”,只有在电机同步运行时,才“不再切割磁力线,”

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应是“电机堵转时,是最大程度的切割磁力线”,只有在电机同步运行时,才“不再切割磁力线,”

网友P:
大家在想想,看还有什么补充的.或者把电机学的论著扫描上来也不错啊,大家努力一下

网友D:
“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应是“电机堵转时,是最大程度的切割磁力线”,只有在电机同步运行时,才“不再切割磁力线,”

交流电在有线圈的任何情况下,(电压是定植)都不会失去感抗,如果电压升高,磁通达到曲线的最高端,电压继续升高,曲线下垂,磁饱和,电流失控。

电机堵转,不动的转子导体切割旋转磁场,转子产生感应电流,激励定子输入更大的电流,如此恶性循环,(电机堵转称短路试验是把电压逐渐升高,使电机电流达到额定值,来计算各种参数,如:电流,电压,铁,铜损,以及发热,)

楼主:
怎么结帖啊?斑竹们?

网友Q:
你能理解电机为什么启动的时候电流大吗??如果能理解就能理解为什么卡死后电流也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结帖啊?斑竹们?

你没悬赏,就不用结帖。

网友R:
电机堵转时,就像变压器次级短路。转子本身是一个环

楼主:
你没悬赏,就不用结帖。 谢谢了

网友S(2010-11-15):
我认为是自感现象,自感与频率有关,堵转时自感消失。

网友T:
继续讨论,有这方面的专家吗,出来讲讲

网友U:
电机卡死后磁场同步转速不变,转差率S增大,而转子相对切割磁力线加强,即转子感应电动势增大,转子感应电流相应增大。根据磁场平衡原理:I1N2=I2N2。所以定子电流也增大。严重时烧毁电机。

网友V:
补充一点:

电机启动和卡死,电网主要提供无功,是额定的几倍。

如果有条件,可在回路上加测量表,观察有功和无功波动曲线。

网友W:
定子通电,产生旋转磁场,速度为电机同步转速.此时转子不动,转子是短路线绕组,最大程度切割磁力线,产生较大感应电动势,电流也较大,但此时电动热频率较高,电感较大,导致提供的转矩也不大,电流大而已,电流大导致很容易烧电机

网友X:
我也试试解释一下。

把电机从气隙分开,观察转子。当旋转磁场切割转子导条的时候导条要产生电流。切割速度越高电流越大。至于是一个什么数量级我不清楚。当转子不动的时候切割速度就是最大的。(暂时不说倒拉)产生的电流最大。

由于转子产生了电流。这个电流也有磁场产生。主磁通来得猛抵抗就猛。起到了削弱主磁通的效果。

就这样转子的电流会稳定。

从气隙往外观察定子。由于主磁通减少,定子必然要继续励磁保证磁通。结果电流就大了。

是不是解释的很牵强啊?

网友Y(2010-12-30):
两根火线牛在一起电流大,还是分开大

网友Z:
引用 网友U:
电机卡死后磁场同步转速不变,转差率S增大,而转子相对切割磁力线加强,即转子感应电动势增大,转子感应电流相应增大。根据磁场平衡原理:I1N2=I2N2。所以定子电流也增大。严重时烧毁电机。

正确!

网友AA:
旋转的物体,突然停止,由于惯性,其有旋转的趋势,因此电流不断增大。其动能瞬间变成热能,造成电机烧毁。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旋转的物体,突然停止,由于惯性,其有旋转的趋势,因此电流不断增大。其动能瞬间变成热能,造成电机烧毁。

1、“惯性”动能不会造成电机烧毁;

2、电机启动电流大的原因是什么?

3、电机启动电流大与电机堵转卡死电流大是一个原因!

网友Q:
应该复习下电机原理的书。

网友AA:
呵呵,原理偶是懂一点的,不过不很精通。

嘿嘿。偶知道,偶骑自行车时要耗费很大力气才能发动,跑快了,反而省力了,不过突然刹闸也不是很容易。顶风骑车,上坡、驮东西,要比平时浪费点力气。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呵呵,原理偶是懂一点的,不过不很精通。……

1、你知道异步电机的转子电流是怎么产生的?

2、定子电流与转子电流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AA:
反正不是凭空产生的,至于电磁转换,呵呵。偶那时真的没学明白,不过偶倒是知道一点什么能量守恒,说什么能量不会消失,只能转移,于是就夜郎自大了,呵呵。。让刘工见笑了。

网友AA:
偶从能量的角度看,我们要实现的目的是把电能转换成泵的转速动能,电机只不过是一个转换的载体,当负载合适时,电转换为动能了,当负载过大时,致使电机停转(电源没有联锁起跳),那么电那出了,只能是转换为热能了。呵呵。偶的理解。

网友AB:
电动机堵转后转差率急剧到1,这时候定子仍然通电则定子旋转磁场仍然存在,而转子不动,则转子导体以同步转速切割磁力线,定子电流会急剧增加,短时间内定子绕组急剧发热很可能烧毁绕组。

网友AC:
顶,各位老大说的太好了,以前只是知道个大概,现在明白了

网友AD:
对:东方 关于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看懂,那位给讲一下自感现象对电机堵转时对电机电流的影响。

老朋友1  15楼 回复: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反电势.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电机就象短路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电机.
---------------------------------------------------

东方回复:自感现象一般是针对一个线圈自己的电流变化所产生的感生电动势。电机可不能只用自感现象来分析。因为转子也有线圈,这就是互感现象。电机不转时不能看成一个线圈,而应看成变压器,转子相当于变压器的次极,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变压器就象次极短路一样电流很大。

那么初级的电感难道就“就失去了交流感抗,”那还了得?是的,失去了交流感抗,所以电机就可能烧坏。确实不得了!

内容的回复:

正确!

网友AD: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liaozhangping 的回复内容:电机卡死后磁场同步转速不变,转差率S增大,而转子相对切割磁力线加强,即转子感应电动势增大,转子感应电流相应增大。根据磁场平衡原理:I1N2=I2N2。所以定子电流也增大。严重时烧毁电机。

正确!
内容的回复:

正确!

网友Z:
引用 网友AD:

……那么初级的电感难道就“就失去了交流感抗,”那还了得?是的,失去了交流感抗,所以电机就可能烧坏。确实不得了

……正确!
1、先说变压器:

网友Z:
1)变压器在空载、负载、或短路时,交流感抗都没有变;

2)变压器在空载、负载、或短路时,交流感抗都没有变,证据就是电压或电势没有变;

3)还有一个并联电阻是变化的,这个电阻在空载、负载、或短路时,由无穷大减小到零;

网友Z:
2、再说异步电机:

1)当异步电机启动或堵转时,就相当变压器短路,虽然交流感抗在,但是并联电阻很小,电流很大;

2)当异步电机额定或同步旋转时,就相当变压器负载或空载运行,与其并联的等效电阻并很大或无穷大;

网友Z:
3)当异步电机启动或堵转时,实际就是转子导体切割旋钮转磁场磁力线发生电磁感应强烈而产生的感生电势大、电流大,又由于转子与定子磁势平衡(N1I1=N2I2),而定子电流也跟着增大的缘故;

网友Z:
3、不能说成一次失去了感抗,因为形成感抗的物质条件并没有消失;

网友AA:
偶感觉柴油机、汽油机等等烧燃料的机器,在启动时也是要耗很多的能量,比如冒黑烟、噪音大等等,但当正常运转时其耗用量会大幅减少,频繁的刹车、制动、启动也要耗费很大的燃料,当满驼重物的汽车爬坡时,速度降低,耗油却增大,当所驮重物超过极限时,其会闷车,不知与电机原理是否相同。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偶感觉…机器,在启动时也是要耗很多的能量,…刹车、制动、…也要耗费…,不知与电机原理是否相同。

1、机器起动时,机器获得动能,由外力提供给能量;

2、机器停转时,机器具有惯性运动的动能,要把动能消耗掉才会停止;

3、例如刹车时,闸皮发热,就是惯性运动的动能转化的摩擦热能,然后停车;

网友Z:
4、电机卡死时,电源还在供给它能量,转子感应电流很大,消耗电能,所以电流很大,与机器制动不同!

网友AE:
用手使劲掐住脖子,过一会儿松开,你就会大口喘气,这就是电机卡主为什么电流大的原因

网友AA:
呵呵,卡住脖子后松开喘大气,可是卡住没得喘啊,与电机卡住不同。

网友AD:
对:刘志斌 关于

2)变压器在空载、负载、或短路时,交流感抗都没有变,证据就是电压或电势没有变;

内容的回复:

对刘老师上面的这段话不太理解,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Z:
1、变压器的感抗,就是自感电势、互感电势对电源电压、电流的阻碍作用;

2、不管是空载、负载、或短路时,自感电势、互感电势对电源电压、电流的阻碍作用都存在;

3、例如感生电压、电流是存在的,说明自感电势、互感电势存在,感抗没有消失!

网友AD:
对:刘志斌 关于

1、变压器的感抗,就是自感电势、互感电势对电源电压、电流的阻碍作用;

2、不管是空载、负载、或短路时,自感电势、互感电势对电源电压、电流的阻碍作用都存在;

3、例如感生电压、电流是存在的,说明自感电势、互感电势存在,感抗没有消失!

谢谢回复!并完全赞同以上3点!

另外我认为:变压器在空载、负载、或短路时,交流感抗应有变化.

变压器在空载时交流感抗最大;变压器在负载时交流感抗次之;变压器在短路时,交流感抗明宣下降!

内容的回复:

网友Z:
引用 网友AD:
回复内容:

……:变压器在空载、负载、或短路时,交流感抗应有变化.,变压器在空载时交流感抗最大;,变压器在负载时交流感抗次之;变压器在短路时,交流感抗明宣下降!

1、由于空载、负载、或短路时,电流不同,阻抗压降不同,电势平衡方程式中感生电势E不同;

2、由于空载、负载、或短路时,电流不同,铁心磁通不同,磁密不同,磁导率不同,磁势平衡方程式的磁通不同;

3、所以感抗在空载、负载、或短路时有变化,且是减小的!

网友AF:
交流电机转子等效电路计算公式:
当电机没有卡死时,转差率s小于1,而当电机卡死时,转差率等于1.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电机卡死时的上面的公式的分母小于电机不卡死时的公式的分母,分子U1电压不变,所以卡死后电流就变大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AF:
交流电机转子等效电路计算公式: ……

1、计算公式;

2、物力本质。

网友AG(2011-01-31):
引用 网友AH:

顶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发帖请教了一下,我认为郭国华的观点更好理解:

交流电在有线圈的任何情况下,(电压是定植)都不会失去感抗,如果电压升高,磁通达到曲线的最高端,电压继续升高,曲线下垂,磁饱和,电流失控。

 电机堵转,不动的转子导体切割旋转磁场,转子产生感应电流,激励定子输入更大的电流,如此恶性循环,(电机堵转称短路试验是把电压逐渐升高,使电机电流达到额定值,来计算各种参数,如:电流,电压,铁,铜损,以及发热,)

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看懂,那位给讲一下自感现象对电机堵转时对电机电流的影响。

老朋友1  15楼 回复:电机堵转时,不再切割磁力线,而产生反电势.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电机就象短路一样,电流很大,而烧毁电机.
---------------------------------------------------

东方回复:自感现象一般是针对一个线圈自己的电流变化所产生的感生电动势。电机可不能只用自感现象来分析。因为转子也有线圈,这就是互感现象。电机不转时不能看成一个线圈,而应看成变压器,转子相当于变压器的次极,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变压器就象次极短路一样电流很大。

那么初级的电感难道就“就失去了交流感抗,”那还了得?是的,失去了交流感抗,所以电机就可能烧坏。确实不得了!

电机不转时不能看成一个线圈,而应看成变压器,转子相当于变压器的次极,由于电枢绕组的电阻很小,这时变压器就象次极短路一样电流很大。

醍醐灌顶啊

网友AI:
引用 网友Q:
你能理解电机为什么启动的时候电流大吗??如果能理解就能理解为什么卡死后电流也大了

网友AJ:
电动机卡死后就等于增加了无穷大的负荷,所以电流也增加了N倍(一般是顶表)。电流是有热效应的,所以在线圈中产生了大量的热能,这些热能使绝缘烧毁。这就是电动机被烧毁的原因。

网友AK:
电机卡死了相当于负载变大了,所以电流会变大。

新麦子~!

网友(2011-03-05):
这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AL:
引用 网友Z:
3、不能说成一次失去了感抗,因为形成感抗的物质条件并没有消失;

正确!

网友AM(2014-08-18):
我觉得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

当转子静止时,磁通变化最大-感应电动势最大,E2=-C(常数)*fΦm,此时主磁通Φ最小,根据U=IZ-E1,U为电源电压,I为电流,Z为漏阻抗,则此时E1最小,IZ最大,I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