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节能的观点出发,变频供水时,工作在50Hz是并不可取的。

楼主(2009-01-06):
从节能的观点出发,变频供水时,工作在50Hz是并不可取的。因为,同样运行在50Hz下,变频运行比工频运行时的功耗要大一些?

高手请解释一下,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谐波多,造成电流也大。同时还影响水泵的寿命。

网友B:
1、恒压供水系统,比“压力差”间歇供水系统节能;

2、这个节能是工艺过程决定的,不是动力系统决定的;

3、例如我用直流调速系统可以实现恒压供水,也可以用变频调速系统实现恒压供水,恒压是节能的本质,而直流调速系统或者变频调速系统只是实现恒压供水的动力系统,不是节能的原因;

4、当然实现恒压供水节能与频率就更没有关系,只要实现了恒压供水就实现了节能,变频器工作在那个频率上都是可以的;

5、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楼主这样的问题呢?

6、这是一个“错误概念”在作怪,这个“错误概念”就是“变频器降低频率使电动机的速度降低而节能”的观点在作祟!

网友A:
不知所云,

2楼的师傅,你说的是什么呀

网友B:
1、其实当变频器、电动机工作在低频、低速时,恰好是系统效率最低的时候;

2、电动机工作工频下,也可以空载,也可以重载。就是说,频率相同,电机功率在很大范围内跟随负载的需要而工作,并不是有些人说的“只有降低频率才能降低电机功率”的错误说法;

3、我们都知道,用传动调速的方法,使电机工作在工频转速下而满足机械转速的不同需要,是最简单、最省钱、最节能的好方法,不要听有些人的错误宣传了;

4、异步电动机都有皮带轮,调整它的大小能解决的速度问题,不要花大钱用变频的方法,表面用高科技,实际上是最愚笨、最愚蠢的行为!

网友B:
5、在变频调速系统,通过设计和传动机械调速的方法,使变频器、电机尽量工作在较高频率、较高速度上,才是科学的选择!

网友A:
老大,你知道水泵的负载特性吗????????????

网友C:
我觉得在工频下,只是变频器要消耗一定的能量,其它的耗能才是驱动泵工作,所以工频下用变频器是不节能的。

网友D:
变频供水时当用水量大时,管网压力低,变频工作在50HZ左右,电动机满负荷工作,此时电动机的耗能加上变频器本身的耗能一定是大于电动机单纯供水时的能耗的,,但当用水量少时即管网压力高时,变频会调速频率降低,使负荷减小,这是所谓的节能就体现出来的。是减少了电动机全负荷运转时的耗能,也就是说,当不采用变频供水时,电动机一直在满负荷工作,而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不需要电动机满负荷工作的,有时甚至只需要在30%负荷就能满足我们的供水要求,变频供水就是要将这部分损耗的能量节约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在变频调速系统,通过设计和传动机械调速的方法,使变频器、电机尽量工作在较高频率、较高速度上,才是科学的选择!

这种说法并不正确的。

网友E:
从节能的角度出发,根据频率和水压适时控制电机的开与停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 需要在30%负荷就能满足我们的供水要求,变频供水就是要将这部分损耗的能量节约下来。

1、如果供水系统,供水负荷变化在100%~30%范围内变化,如果用三台水泵供水,和用一台水泵供水的情况就大不一样;

2、如果用一台水泵供水,当系统负荷是30%时,水泵的运行速度必须降下来,既变频器的频率要降低很多;

3、如果用三台水泵供水时,当系统负荷是30%时,只有一台水泵供水,而这台水泵处于满负荷工作,变频器的频率在工频上工作,而此时由于变频器、电机水泵工作在效率最高的状态,也处于最节能的状态;

4、如果我们根据负荷的变化情况,巧妙设计,也可能不需要变频器,而满足恒压供水的需要,那不就更节能了吗???!!!

5、特别是大供水系统,负荷的变化不大,或者变化的规律性很强,是可控的,我们完全可以设计一个不要变频器,或者只要一个很小的变频器供水系统,就能满足系统的需要,那不就更节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说法并不正确的。

1、你觉得我在11楼的发言是否正确?

2、你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欢迎你提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其实当变频器、电动机工作在低频、低速时,恰好是系统效率最低的时候;

2、电动机工作工频下,也可以空载,也可以重载。就是说,频率相同,电机功率在很大范围内跟随负载的需要而工作,并不是有些人说的“只有降低频率才能降低电机功率”的错误说法;

3、我们都知道,用传动调速的方法,使电机工作在工频转速下而满足机械转速的不同需要,是最简单、最省钱、最节能的好方法,不要听有些人的错误宣传了;

4、异步电动机都有皮带轮,调整它的大小能解决的速度问题,不要花大钱用变频的方法,表面用高科技,实际上是最愚笨、最愚蠢的行为!

你是第四条    我严重不同意 《  4、异步电动机都有皮带轮,调整它的大小能解决的速度问题,不要花大钱用变频的方法,表面用高科技,实际上是最愚笨、最愚蠢的行为!》你把皮带轮加大固然解决了高转速的问题。请问你考虑过结果吗?皮带轮加大一点是多少啊?我们公司有个工程师就这样把皮带轮的直径加大了几个毫米、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电机的额定电流超出了十几安。

网友G:
我认为变频恒压供水适合于负荷较大,负荷变化范围较大且频繁,并且变化规律不可寻的场合。这时从节能的观点考虑,选用变频恒压供水更合理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个工程师就这样把皮带轮的直径加大了几个毫米、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电机的额定电流超出了十几安。

1、任何电动机的皮带轮的大小,都要根据负载的需要来设计,这一环哪个电机也少不了;

2、你的工程师“把皮带轮的直径加大了几个毫米、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电机的额定电流超出了十几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能说明他的计算、做法有错误,说明皮带轮大小要合适;

3、如果用皮带轮能把系统的速度调到需要的速度,就不用变频器;

4、如果系统要求调速,你用变频器就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你就是一个不愚蠢、懂科学的人!!!

网友A:
^_^看了刘志斌老师的帖子,很是精彩呀,但是我要说的是,变频器用在其它场合可能不节能,用在水泵供水上却是节能的;

供水系统是随时都会变化的,不可能一直都不变;你也不可能选用很多种皮带轮来调整它的转速或者是选用很多水泵来进行切换,这样都是不现实的;

设计的时候都是按最大的工况来进行的。谁也不能保证没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水泵还是需要调速来进行供水的。这样变频器就是一个比较的工具来了。

网友H:
变频器用于供水方面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你用于恒压,二是用于常压。用于恒压可以起到节能得作用。用于常压那可能是画蛇添足。楼主说的 不可取,只是片面得。主要是设备看怎么利用,发挥它主要的用途才是。

网友I:
我的经验是,同样运行在50Hz下,变频50Hz运行耗能比工频50Hz运行时的耗能稍多,并且变频50Hz的实际功率要小于工频50HZ时的实际功率,这和变频器的变频原理以及所选用的关键器件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 需要在30%负荷就能满足我们的供水要求,变频供水就是要将这部分损耗的能量节约下来。

1、如果供水系统,供水负荷变化在100%~30%范围内变化,如果用三台水泵供水,和用一台水泵供水的情况就大不一样;

2、如果用一台水泵供水,当系统负荷是30%时,水泵的运行速度必须降下来,既变频器的频率要降低很多;

3、如果用三台水泵供水时,当系统负荷是30%时,只有一台水泵供水,而这台水泵处于满负荷工作,变频器的频率在工频上工作,而此时由于变频器、电机水泵工作在效率最高的状态,也处于最节能的状态;

4、如果我们根据负荷的变化情况,巧妙设计,也可能不需要变频器,而满足恒压供水的需要,那不就更节能了吗???!!!

5、特别是大供水系统,负荷的变化不大,或者变化的规律性很强,是可控的,我们完全可以设计一个不要变频器,或者只要一个很小的变频器供水系统,就能满足系统的需要,那不就更节能吗?!

对第3条:用一台泵时。另外两台要停止的,当然要节约两台的能量了,即使变频器耗能多但相对于停止的两台来说就相差的太多了。

第4条的巧妙设计估计目前只在理论上想想。还没更好的办法。

对第5条的办法可行,用几台大功率的水泵全负荷运转的同时,再配一台功率少小点的水泵保压也可,或者直接将其中一台改变频控制。当达到压力时变频控制的这台要自动停止。

网友J:
运行在50HZ变频器也耗电,当然还费电。但恒压供水是一个综合的系统,不能只看一个特定时间段。

网友K:
讨论的很激烈,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