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一次和二次的额定电流怎样计算

楼主(2009-01-06):
1600KVA 的变压器 一次电压10KV 二次400V 一次和二次的额定电流怎样计算 我们那的老师傅说用容量乘以2的开方就可以了

网友A:
视在功率等于根三乘线电压乘线电流一次电流应是1600/10*1.732=92.4A二次侧同理

网友B:
容量除以电压值,再乘以6除以10就可以的

1600/10*6/10=96A

二次:1600/0.4*6/10=2400A

网友C:
请问楼上

乘以6除以10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了解

网友D:
可以套用I=P/U的公式计算出

网友E:
用公式P=UI1.732COS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视在功率等于根三乘线电压乘线电流一次电流应是1600/10*1.732=92.4A二次侧同理

一次额定电流应是1600/10.5*1.732=87.98A二次侧同理

网友G:
我们那的老师傅说用容量乘以2的开方就可以了_1.4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那的老师傅说用容量乘以2的开方就可以了_1.44倍!

2的开方是1.414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视在功率等于根三乘线电压乘线电流一次电流应是1600/10*1.732=92.4A二次侧同理

一次额定电流应是1600/10.5*1.732=87.98A二次侧同理

请问10.5是怎么来的

网友H:
比较正规的计算方法:P=UI1.732COS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视在功率等于根三乘线电压乘线电流一次电流应是1600/10*1.732=92.4A二次侧同理

网友J:
1600/10*1.732=92.4A  对吗?不理解

网友J:
1600/10*1.732=92.4A 对吗?

应该是1600/(10*1.732)

网友K:
看看了大家新年好了!!!

网友L:
三相正弦波;KVA=V×A×√3,逆运算KVA÷v÷√3,视在功率

网友M(2013-03-11):
我们厂用的1600KVA变压器(10KV/400V)的,二次侧电流在140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