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变频器的爬行速度叁数设计

楼主(2009-01-06):
ABB爬行速度的叁数怎么设计~~

网友A:
可否说清楚一点,我最近也在使用该品牌变频器,看是否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楼主:
谢谢~~~~在ABB变频器说明书上~第几组叁数是设计爬行速度的`~~~~西门子的就知道`~可是ABB的就不知道~~~才开起接触ABB的不是很了解~~望大侠们指导.

网友B(2011-06-18):
那西门子的是那个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