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A4伺服调速

楼主(2009-01-06):
单片机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

伺服驱动器控制用脉冲+指令方式

请问怎么设置速度

网友A:
单片机发的脉冲频率就是速度啊

网友B:
改变单片机输出脉冲便可以改变速度了,用单片机控制的难点在于速度调节范围和平稳性,还有点位运动等问题。

楼主:
谢谢“工控人生”和“李劲松”的回复

那么松下A4伺服能接收的最大脉冲频率是多少?

似乎调高到一定速度就动不了了

还有什么调速方式吗?

网友C:
松下A4最大可以接受2Mpps的脉冲序列。

纪奎奎【销售工程师】
Mobile①:13602645480
深圳市入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RUJIANG E&M EQUIPMENT CO.,LTD
地址(Add):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新能源大厦B座1103
电话(Tel):0755-26410506-807
传真(Fax):0755-26649696 邮编(P.C):518054
电子邮件/MSN:ambition807@163.com
网址(Web):www.rujiang.com

网友D:
那么松下A4伺服能接收的最大脉冲频率是多少?

似乎调高到一定速度就动不了了

您调到多高就动不了了?通常真的是频率超过2M的可能性都不大,驱动器有报警吗?

楼主:
驱动器报警了,错误26,请问哪里有所有的错误说明?

楼主:
还有在高速情况下丢失脉冲很严重,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B:
报警含义是速度超过pr73设定值。
检查电子齿轮比,或者直接测量实际转速,如果实际转速未超过50转/秒,请确认你发出来的脉冲个数是预期的。
另外有必要确认一下脉冲方向信号线中电流是否有达到5个毫安以上呢?如果驱动能力不够,光藕导通时输出电平处于临介点(比如2。0v),由于电气噪声会导致脉冲接收电路检测到一个非常高频率的脉冲输入,这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到。还有如果你采用开集电极输出的话,信号线长度不能太大。
你还有必要检查脉冲频率是否发生了突变。

楼主:
谢谢李版主,问题解决了,我用PWM模式发脉冲,频率远超过了适配电机额定转速。

楼主:
第一次发帖就有这么多前辈帮忙,实在太感谢了,哈哈。

网友B:
"谢谢李版主"

楼主称呼错误了,鄙人曾用笔名沙边小李/非标钻头,响应版主刘版主号召改实名,姓李名劲松。刘岩利老师和波恩老师才是版主。

不必客气,有空来转转,也是为学东西来的,正好手边有松下手册,随手翻了一下给你回复了。

楼主:
哈哈,谢谢!其实报警错误说明书上都有,没看仔细。

网友E(2011-04-09):
那位大哥 帮忙分析一下 这个是什么情况
我用stc单片机的pca输出脉冲控制松下a4 在高频脉冲的时候(30khz) 电机运转还正常
可是在几百hz的时候 就不对了 电机乱转 几转到几十转

网友D:
对:qq903619859 关于那位大哥 帮忙分析一下 这个是什么情况
我用stc单片机的pca输出脉冲控制松下a4 在高频脉冲的时候(30khz) 电机运转还正常
可是在几百hz的时候 就不对了 电机乱转 几转到几十转
内容的回复:

我猜是驱动器本身的问题。电机的平均速度是不是基本正确?

网友E:
不是吧  我用施耐德的一样

网友E:
施耐德的 有的时候还会报警    报警是  位置控制误差过大   并且电机会有不正常的抖动

网友F:
松下的超过3000转就不行了

网友E:
转速并没有超过3000   就是在几百到几十之间

网友G(2011-09-23):
各位我这里也是在0到140转还正常可是一到150转的时候就直接加速到500多转以上去了可是我一加速过那150转后就正常回来了?

这是怎么原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