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启动 故障OCF

楼主(2009-01-06):
我单位有一台施耐德的软启动,altistart48,有时在正常运行中,会突然停车,软启动器上的报警为OCF(过电流)。咨询施耐德公司,答复是此报警只有在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的10倍以上才会有。

我也将该软启跟其他的对调过,问题还是存在,所以我想故障应该不是软启。可其他还会有什么原因呢?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有高手遇到过吗?或者是知道这个原因的

网友A:
碰到过一次,也是AST48,报OCF,把电流传感器重新插一下,就好了,呵呵,可以带一个小电机测量一下电流,看是否相符,注意设置调试小电机的参数,具体哪个忘了,说明书上有。

网友B:
可控硅有坏,要报这个故障

网友C(2011-06-01):
线松了,紧紧线就会好的,试试吧!

网友D(2014-08-12):
遇到过!电机接线盒中接线端子短路!